使用51单片机设计一个五路表决器?求思路

楼主(2022-11-16):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1.完成硬件电路原理图及软件程序设计
2.五个评委对应五路按键,按下代表晋级,同时评委前绿灯亮;不按代表不通过。
3.表决时间为1分钟,采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晋级表决,如果晋级则绿灯亮,不晋级则红灯亮。
4.能用数码管显示1分钟计时

网友A:
按键检测加倒计时这就是思路,按键只要按下就停止倒计时,点亮相应的灯

网友B:
楼主只做表决,不涉及抢答。或者是表演或者其它,统计一分钟内表决的裁判人数。但是,楼主没有设置投票开始键。

网友C:
不考虑单片机及程序。
就你而言,你是主委,如要定一个抢答规则?

网友D:
八路抢答器,4X4按键输入,用定时器做60秒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