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大佬指教一下如何实现步进电机中的中断嵌套啊?

楼主(2022-11-16):
#include <REGX52.H>

unsigned char speed;

sbit ENA=P1^0;
sbit PWM=P1^1;
sbit DIR=P1^2;

void kongzhi_Init()
{
    TMOD|=0X11;
    TH1=0XFE;
    TL1=0X33;
    TR1=1;
    IE=0X8A;
          EA=1;
          ET0=1;
}

void KZ_Init()
{
          EX0=1;
          EA=1;
          IT0=1;
          IP=0x01;
          PX0=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char b=0;

         while(a--)
         {
            for(b=0;b<200;b++)
                {

                }
        }

}

void main()
{
     kongzhi_Init();
           KZ_Init();
           while(1)
                 {

                   while(1)
                   {
       if(P3_1==0)
                         {
                                delay(10);
                         if(P3_1==0)
                                {
                         while(P3_1==0)

                          while(1)
                                {
                              DIR=1;
        if(speed>0.1)
        {
            speed=0;
        }
        if(speed<1)
        {
            PWM=0;
        }
        else
        {
            PWM=1;
        }

                        }
         }

}

      }
                                  if(P3_3==0)
                                        {
                                        delay(10);
                                        if(P3_3==0)
                                        {
                                        while(P3_3==0)

                                        while(1)
                                        {
                                         DIR=0;
                                        if(speed>0.1)
          {
           speed=0;
          }
          if(speed<1)
           {
             PWM=0;
            }
             else
            {
             PWM=1;
            }

                     }

                         }
                 }

         }

}

void Tlzd() interrupt 3 using 3
{
      TH1=0XFE;
      TL1=0X33;
      speed++;

            if(P3_0==0)
                  {
             delay(50);
                         if(P3_0==0)
                         {
                                  while(P3_0==0)

                                         while(1)
                                         {
                                                  PWM=1;
                                                  speed=0;

                                         }

                                 }

                                                }

                                         }

void KZ() interrupt 0 using 0
{
         unsigned int b;
         if(P3_2==0)
                                 {
                                        delay(10);
                                 if(P3_2==0)
                                 {
                                        while(P3_2==0);
                                        for(b=0;b<500;b++)
           {
                              DIR=0;
        if(speed>0.1)
        {
            speed=0;
        }
        if(speed<1)
        {
            PWM=0;
        }
        else
        {
            PWM=1;
        }

                                        }

        }
                        }
                }

网友A:
还没弄好?

网友B:
楼主科普一下什么是“步进电机中的中断嵌套”?步进电机用了几十年,还没用过这么高级的控制方法。

网友C:
为何要嵌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