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控制A4988驱动两相四线步进电机的程序?

楼主(2022-11-17):
主要是用来控制变焦镜头的电机
以前做过51单片机+L298n的控制
正常使用(基于别人的程序修改后也发到本论坛啦)

现在需要再做一个,没有L298n驱动模块
不过手里有diy 3d打印机剩下的A4988驱动模块
想用它和51来控制电机(直接连线~~~~~不需要扩展板等外围配件)

a4988和L298n 只有输出的4个脚定义一样, 而输入的控制信号都不一样
所以用L298的程序无法适用于a4988(修改也不行)

网上查了一下,基本都是arduino+A4988的程序

谁有51+a4988测试通过的程序!!!!!!
来一份  哈哈哈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A4988最简单了,用定时器写个方波脉冲程序,输出端怼到STEP上电机就转。这个模块别看那么多脚,都是唬人的,电源输出高低电平接一下就行。

网友B:
先读通A4988手册。估计问题就解了。

网友C:
一般要考虑细分,驱动才比较平稳,细分就要用SPWM驱动。

网友A:
A4988 自带细分功能,用IO口控制MS1、MS2、MS3或手动拨码开关控制高低电平都可以。

ENA和DIR也可用IO口控制或手动控制。

RESET和SLEEP可默认接高电平,或IO口控制。

所以除了模块和电机供电,及电机接线外,最简单的用法是直接给STEP送入脉冲电机就转,其他端口全部手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