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器7805的怪事,求解

楼主(2022-11-17):
7805三端稳压器输入接9V,输出端5V接18Ω(0.27A)的电阻负载。用数字表20v直流档测输出端电压显示2-3V(明显低于5V),用指针表10V档测则显示正常5V。输出端5V到地接10微法电容后数字表测量电压则显示正常5.03V。敬请高人解惑。我的目的就是想利用一下手头的9V适配器给锂电池充电宝充电(5V输入带保护板)越简单越好!不接滤波电容会有什么问题?见图。
    实际效果证明给18650充电基本正常。

网友A:
用示波器看输出电压是否振荡起来了。

网友B:
通常7805的输出本应接一滤波100-1000U的电容,7805的输出振荡电压是脉冲波形直流表测出的电压肯定偏低,故接一电容才是正解。

网友C:
按要求该接的滤波电容都不接,还说奇怪,我家电视没接信号源,没有电视看,也是好奇怪,敬请高人解惑。

网友D:
78xx,317这类线性稳压器输出端必须接电容,否则输出端完全空载时不能正常工作。指针表内阻比数字表小得多,能够为7805提供微弱负载电流。

网友E:
输出端不接电容,相当于输出脉冲电压,指针表内有滤波电容,所以测得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端不接电容,相当于输出脉冲电压,指针表内有滤波电容,所以测得5V.

指针表直流电压档里有滤波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xx,317这类线性稳压器输出端必须接电容,否则输出端完全空载时不能正常工作。指针表内阻比数字表小得多 ...

“输出端完全空载时不能正常工作”。我已接了负载了(充电宝充电)。莫名其妙!指针表测就正常,数字表测就不正常?现在5V空载数字表测量也正常了,可能是接触问题?

网友F:
LDO必须要接输出电容,否则电压是不稳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LDO必须要接输出电容,否则电压是不稳定的。

7805不是LDO。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指针表直流电压档里有滤波电容吗?

有,MF47-10uF,  MF50-47uF,  MF10-1uF,  MF500-1uF.

网友G:
首先9V必须有滤波电容,否则7805基准都不稳怎么稳压,还有很重要的要在7805的根部加装0.1u电容,防止自激

网友H:
7805等线性稳压器他内部是一个电压比较器,一直进行一个电压输出调节,在电路中一般我们都加入一个电容器,因为给电7805的电压调节器留出时间来进行反馈输出。如果没有这个电容进行滤波7805输出的电压是一个不平稳的波形。而万用表的电压检测都是串联分压在并上一颗电容经行电压检测,加电容是为了平滑波形好方便电压采样。你万用表20V挡位上并联的电容可能非常小或没有滤波,所以检测的电压可能会出现跳动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H:
7805等线性稳压器他内部是一个电压比较器,一直进行一个电压输出调节,在电路中一般我们都加入一个电容器, ...

如果直流电压表都有电容滤波,测量市电整流电路还是有效值吗

网友I:
还要看电源负载能力,或者是否买到假货。

网友J:
1、换1805试试,原理再好执行力垃圾系统就会垃圾;
2、这个电源转换效率呵呵,5V的电源找不到的活可几块钱某一个宝一个大功率的。

网友K:
在7805的输出端直接加负载会把电压拉死。建议在7805需要在输入、输出端都至少接一个滤波100-1000U的电容来稳压。

网友L:
前级的电容不完全是铝箔作用,不加电容7805直接带负载不起作用

网友M:
输入、输出都要接合适的电容,否则很可能会不正常。

网友N:
假负载和电容一定要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1、换1805试试,原理再好执行力垃圾系统就会垃圾;
2、这个电源转换效率呵呵,5V的电源找不到的活可几块钱 ...

花多少另当别论,废物利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7805的输出端直接加负载会把电压拉死。建议在7805需要在输入、输出端都至少接一个滤波100-1000U的电容来 ...

“在7805的输出端直接加负载会把电压拉死”、不会吧?7805的稳压作用类似一个自动调节的可变电阻。

网友O:
7805用9v输入,充电电流大的时候,发热严重,有可能触发热保护短路,造成输出时有时无。可以适当降低输入电压,加大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O:
7805用9v输入,充电电流大的时候,发热严重,有可能触发热保护短路,造成输出时有时无。可以适当降低输入电 ...

降低输入电压对7805有利,输入端串电阻降压电阻功耗是个问题。最好就是改适配器输出电压,(我看9V电压挺稳定的)

网友P:
废话就不多说了, 直接看手册吧, 最小电路也必须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P:
废话就不多说了, 直接看手册吧, 最小电路也必须接电容。

我不否认规范使用。实践证明非规范使用还没发现存在问题

网友Q:
应该不止要接电容,以前我用过7805,很多人没接10K电阻,导致有5V电压,确没有带负载能力,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Q:
应该不止要接电容,以前我用过7805,很多人没接10K电阻,导致有5V电压,确没有带负载能力,可以试试

会有这个现象吗?10K电阻干什么的?泄放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