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设计 想用开关控制一个MCU io口的高低电平

楼主(2022-11-17):
我想用一个开关s3 和s4分别控制一个MCU io口的高低电平,是不是把pb5 pb6 那组网络标号放到开关的后面啊? 前面电阻直接连接开关?还是电阻都删掉啊?开关直接连接5v电源

网友A:
同一种标号,表示连接在一起的。
不懂时:如PB6,将所有的有PB6标记的地方,用一根线连接起来,再擦去PB6。这样看不到PB6,就不受PB6影响了。这时再看看,能不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