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A单片机硬IIC 1.3 OLED DS18B20光敏传感器白天晚上图片切换程序

楼主(2022-11-17):
     利用空闲时间自学单片机 ,用1.3寸OLED DS18B20 光敏传感器来显示温度,白天和晚上图片切换。本人用的是1.3寸OLED,若用0.96寸OLED部分代码要做修改(代码中有注释),光敏传感器中的灵敏度可以调整。由于本人时间不是很足,又是自学,有不足的地方还请大家能指正,能学习和进步得更快一些。代码在附件中。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1. #include "oled.h"
  2. #include "DS18b20.h"
  3. #include "gmcg.h"
  4. #include "bmp.h"

int main(void)
{

         P3M1 = 0;
     P3M0 = 0;                                //P3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P3设置为准双向口

         iicInit();                               //硬件iic初始化
     P_SW2 = 0x80;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清屏

            OLED_ShowCHinese(78,6,0);          //显示汉字好
                OLED_ShowCHinese(96,6,1);          //显示汉字开
            OLED_ShowCHinese(114,6,2);         //显示汉字心
                 OLED_ShowCHinese(0,6,3);          //显示汉字温
                OLED_ShowCHinese(18,6,4);         //显示汉字度
             OLED_ShowString(34,6,":",16);
            OLED_DrawBMP(90,1,128,5,BMP1);    //显示BMP1笑脸图片

        while(1)
        {
        gettemp();
                OLED_Showm(43,6,TH,16);
            delay_ms(1000);

                if(gmIN == 0)                     //光敏传感器检测光强度高于一定值,AO针脚输出低电平
     {
                OLED_DrawBMP(0,0,88,5,BMP2) ;          //显示BMP2 白天太阳云朵
         }

         else                                 //光敏传感器检测光强度低于一定值,AO针脚输出高电平
         {
                OLED_DrawBMP(0,0,88,5,BMP5);               //显示BMP6 晚上月亮星星云朵
         }

        }

}

Keil代码下载(附件内只含代码,不含其他任何文件):

楼主:
烧录频率要设为22.1184MHZ

网友A:
锁紧座电路板起什么作用?

楼主:
那是STC烧录器,也可以烧录插件IC

网友B:
我也在自学,有不明白的地方还要请教

网友C:
给楼主点赞!我也是初学者,请问STC8G1K08A能否实现这个功能:同时输出2路pwm信号。一路频率固定占空比可调,用于产生稳定的直流可调电压;一路输出占空比50%频率可在1-4mhz间调整,用作测试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点赞!我也是初学者,请问STC8G1K08A能否实现这个功能:同时输出2路pwm信号。一路频率固定占空比可调 ...

你这个功能是可以,但是以单片机的速率,输出4MHZ应该是不可能的,几百PWMK都很勉强。可以输出分频主时钟信号,频率会高点,但也到不了4M。

楼主:
  用STC8G1K08A可以实现同时输出2路PWM,用PCA    T0    T1  都可以实现PWM,可以参考一下STC—ISP下载软件上的范例程序。和楼上的意见相同,用系统时钟分频,最后输出频率到不了那么高。

网友C:
:handshake 谢谢上面两位耐心解答!

网友E:
0.96的4针可以通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0.96的4针可以通用吗

要看oled上的驱动ic是什么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要看oled上的驱动ic是什么型号

1306的

楼主:
    我用的是1.3寸的OLED,有2块分别从2个不同的地方买的,都是IIC的,驱动全是1116的,虽然背面元件排列有点不同,但2个屏完全通用。

网友G:
写的太好了,可以好好学习了

网友E:
我用STC8H8K64U上午芯片点不亮呢?

网友E:
为什么我用STC8H8K64U写不成功呢

网友H:
STC8的芯片好像不能用STC89的烧录座烧程序了呀!用什么烧录座才行呀

楼主:
    今天下午刚收到了一块大科电子的STC8H8K64U的最小系统板,测试了一下,烧录到里面OLED是不亮的。对比了一下8G和8H的手册硬IIC内容,没看出来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参照了STC—ISP上的硬IIC例程修改了一下部分代码,还是不行,但是用软IIC 8G和8H就都没有问题。感到一头雾水,为啥硬IIC 8G行,8H就不行。
     看了一些资料,硬IIC和软IIC各有优点:
     1. 硬件IIC用法稍复杂,模拟IIC的流程更清楚一些。
     2. 硬件IIC速度比模拟快,并且可以用DMA
     3. 模拟IIC可以在任何管脚上,而硬件只能在固定管脚上。
     想到了前阵子用硬IIC同一个SDA和SCL接2个器件时,就出现问题,用软IIC也是没有问题。想到这里,我就把 iicInit(); 从MAIN主函数里直接放到void OLED_Init(void)里就好了。
   现在测试好了,显示正常。

网友I(2023-10-17):
1306oled屏i2c地址是0x3c还是ox78?我在arduino用3c点亮,怎么keil例程全是0x78?

网友J(2024-09-13):
正在学习,有参考价值。

网友K:
学习单片机是不是要先把C语言学好呢?

网友L:
有原理图吗?

楼主:
这个芯片相对简单,只有8个脚,没有画原理图,程序中可以找到接线引脚,光敏传感器: sbit  gmIN=P5^4   1脚;    OLED :  P_SW2 = 0xb0;   // SCL(3.2   7脚) SDA(3.3     8脚)  ;  RX 3.0  5脚 ;  TX  3.1   6脚; VCC  2脚;GND   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