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放大器的阻抗遇到的难题

楼主(2022-11-17):
      手上有一个射频放大芯片要用,想测它的输入阻抗,S11,驻波比这些指标。手上有一台网络矢量分析仪,输出只有-5dbm的功率,而放大器芯片的输入功率则要求5dbm上,明显不够。请教熟悉矢量分析仪的高手,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测输入阻抗?输出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输入阻抗?输出阻抗?

测输入阻抗,就是芯片作为负载时的阻抗。

网友B:
你要测这个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前提是放大器的输出端要有确定的负载。负载不一样,从输入端看过去的输入阻抗也是不一样的。

另外,你用-5dBm测试没关系的。

楼主:
是的,谢谢提醒。放大器的输出端我是接一个衰减器,然后进入矢量网络分析仪的端口2。我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放大器的输入端要求输入的信号功率大于5个dbm,但我只能给它-5dbm(我的网络矢量分析仪的最大输出就这么大了),这样测出来会不会不准确啊。

网友B:
几乎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