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的IO口问题

楼主(2022-11-17):
初学stm32,用推挽模式 让 A0口01循环,led左侧必须接电源才亮,如A0口,若左侧接地则完全没反应,如B1口,是代码的问题还是仿真的问题
看教程说推挽输出是强驱动,不应该连个led都驱动不了

代码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t mai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 (1)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 (BitAction)1);
      Delay_ms(50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0);
      Delay_ms(500);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
      Delay_ms(500);
   }
}

网友A:
什么叫“二极管”?

网友B:
查一下LED的手册,看看LED在何种情况下才能亮。看懂了,就明白了。

网友C:
你把LED反着接,PA0再输出高电平就能亮了,二极管未损坏情况下具有单向导通的特性

网友D:
这个是什么仿真软件,介绍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什么仿真软件,介绍下

Proteus

网友F:
把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 (BitAction)1);换成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LED反着接,PA0再输出高电平就能亮了,二极管未损坏情况下具有单向导通的特性

PB1口我一直给它高电平,没连接led之前是有显示红色的高电平

连接之后就电平变成了灰色,就跟最开始的图一样, 拿来对照PA0口给外部电压才亮,至于led的单向导通是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 (BitAction)1);换成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试试

试了,还是一样
emmmm

网友F:
引用 楼主:
PB1口我一直给它高电平,没连接led之前是有显示红色的高电平

你有这张图就基本清楚了。这个是IO口的驱动能力不足,还有你本身的电路也有问题,驱动LED需要加上限流电阻。你在PB1与LED正极之间加上一个470欧姆左右的电阻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再编辑(左键双击或右键菜单选项)一下LED的属性,把正向导通电压改小一点(可以一点点的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有这张图就基本清楚了。这个是IO口的驱动能力不足,还有你本身的电路也有问题,驱动LED需要加上限流电 ...

刚开始默认模拟信号改成数字信号后,可以用了,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