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该如何学习?想通过自学编程完成一个diy作品超声波测距仪

楼主(2022-11-17):
1.1.1设计任务
        以单片机为核心,结合超声波测距模块、蜂鸣器、液晶显示等模 块设计一款超声波测距仪
1.1.2性能指标要求
(1)可以通过按键设置报警距离;
(2)采用 LCD1602 液晶显示测量的距离和设置的报警距离;
(3)当测出的距离小于设置的报警距离时,蜂鸣器报警;
(4)测量范围: 0.02m~4m,精度为 0.01m。

网友A:
如果没什么经验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相关的模块驱动都实现过就不难。 首先得稍微了解一下 1、 超声波测距的原理以及示例程序,借助与串口实现打印;2、液晶显示,基本的驱动程序需要拿来运行一下;如果赶时间,把别人写好的底层拿来用。3、紧接着将超声波测距以及LCD1602的程序进行融合。4、以上是重点,下面说一下蜂鸣器报警,这个根据原理图就能进行设计,蜂鸣器加pnp加限流电阻就构成电路了。 程序中对这一块进行处理就行。

网友B:
我觉得在我看来就是先具备一点基础的理论知识,然后就是上手自己摸索,实践才是真道理。只有每一次实践之后,才能就是了解每个东西的具体的使用方法,对知识的了解也会更清楚。

网友B:
首先了解一些基本的知识,之后很重要的就是进行实践。
实践才能发现一些问题。
熟悉了之后,在进行相应的实现。首先就是开始进行相关的框架总设计,画对应流程图,再填充细节。

网友C:
多个功能分别写,逐个调用!
如果遇到需要公用东东,但设置又有冲突(不同),就按上面说的做。

声波测距的原理很简单:声波发射器发出声波,接受器接收反射回波,计算中间的时延,乘以声波速度再除以2,就得到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