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秤改数字电压表

楼主:
多年使用塑料外壳都碎了,核心部分没坏,改个直流数字电压表也挺好玩。

网友A(2022-11-18):
创意很不错,但是电阻的温漂你考虑过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创意很不错,但是电阻的温漂你考虑过嘛?

没考虑,就是一般的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创意很不错,但是电阻的温漂你考虑过嘛?

厨房秤的核心就是个A-D转换器,它能把电压值转换成数字量能够实用就可以了,温漂问题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