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型PWM控制芯片内部原理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2-11-18):
1,图中圈起来的锁存器为什么有2个置位端S呢?2,那个圈起来的0.5ma恒流源有啥用呢?

网友A:
1,图中圈起来的锁存器为什么有2个置位端S呢?
可以理解为一个,因为是Block图,画成两个方便理解。
2,那个圈起来的0.5ma恒流源有啥用呢?
给7脚的Comp电容充电。

网友B:
高手就是高手。大佬。

网友C:
这种都是示意图,1有两个信号来源就这样画了,2为了给三极管提供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都是示意图,1有两个信号来源就这样画了,2为了给三极管提供工作电流。

那2个信号如果一个是1一个是0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中圈起来的锁存器为什么有2个置位端S呢?
可以理解为一个,因为是Block图,画成两个方便理解。
2, ...

两个信号一个是1一个是0怎么办

网友D:
框图而已,没有必要去深入的
从框图上看,0.5mA应该是和电流限制调节有关的
至于锁存器有两个S,已经说过了,这是个框图而已
很多数字电路的框图里面的三极管有四五个C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