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单片机程序如果第二个for里面b>0改为>=0就无法正常实现LED的闪烁?

楼主(2022-11-18):
新手菜鸟,大佬勿喷。
请问下面这串代码如果第二个for里面b>0改为>=0就无法正常实现LED的闪烁是什么原因?麻烦各位大佬给个提示。谢谢了

网友A:
b是unsigned char,永远大于等于0,这似乎是小学数学问题。

网友B:
修改a和b的类型为整数就可以了

网友C:
unsigned char表示0~255,永远大于等于0

网友D:
unsigned char b,当最后一步b=0时,0=0,for条件一直为真,但b-1又不存在,所以进入死循环跳不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unsigned char b,当最后一步b=0时,0=0,for条件一直为真,但b-1又不存在,所以进入死循环跳不出来了。

谁告诉你b-1不存在?b-1=255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吗?

楼主:
好了,迷糊了我

网友E:
别迷糊~~6楼道 出真相了:

不就是要数组逆向吗?
for(b=0;b<8;b++)
{
P2=~S[7-b];
delay();
}
这就逆向了。就这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迷糊~~6楼道 出真相了:

不就是要数组逆向吗?

感谢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别迷糊~~6楼道 出真相了:

不就是要数组逆向吗?

晕啊…… 有必要绕路走么?

for(b=8;b>0;)
{
b--;
P2=~S[b];
delay();
}

不就好了? 何必一头 做加法 一头还要 再去减?

网友G:
因为unsignrd char 包括0-255,所以等于0是肯定成立的,所以永远不会结束for循环,也就是变成死循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晕啊…… 有必要绕路走么?

for(b=8;b>0;)

这个论坛真奇怪,10楼偷偷改了自己的帖子居然没有显示编辑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敲黑板!
你的代码缺[]

这东西你敲黑板没用, 要去敲管理员,

为什么  你[]  里缺个 b 可以发出来.
为什么人家  [7-b]  也可以发出来.
唯独 []  里面只放一个字母 不管是 i 或者 b 都发不出来?

你要是真的在用心逛论坛,就会见怪不怪,或者,就算要敲也不是敲黑板了。

网友I:
你b的类型是unsigned char,如果结束条件是b>=0,在b==0时条件成立,当b再减1时,告诉你此时b就变成了255了,b>=0这个条件还是成立,但是此时再继续操作,数组就已经越界了,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因为unsignrd char 包括0-255,所以等于0是肯定成立的,所以永远不会结束for循环,也就是变成死循环了!

如果是死循环,LED还是要闪烁啊!
所以不是死循环,是出现了数组越界的致使错误!

网友I:
引用 网友D:
unsigned char b,当最后一步b=0时,0=0,for条件一直为真,但b-1又不存在,所以进入死循环跳不出来了。

b的类型是unsigned char,如果结束条件是b>=0,在b==0时条件成立,当b再减1时,告诉你此时b就变成了255了,b>=0这个条件还是成立,但是此时再继续操作,数组就已经越界了,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