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码寻求注释,新学看不懂,求指教

楼主(2022-11-18):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nu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定义一个数组,来表示数码管对应的数字
unsigned charhour=12,minute=0,second=0;a=0;
int time=8000;   //定义定时时间
void clockl()interrupt 1   //中断处理程序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TH0=(65536-time)/256;     //重新载入T0的初值
      TL0=(65536-time)%256;       //重新载入T0的初值
      a++;
      if(a==125)    //如果进行了125次中断
      {
             a=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
                                          hour=0;
                            }
                     }
              }
       switch(i)
       {
    case 0:P2=0x08;P0=num[hour/10];i++;break;
    case 1:P2=0x09;P0=num[hour%10];i++;break;
    case 2:P2=0x0a;P0=num[minute/10];i++;break;
    case 3:P2=0x0b;P0=num[minute%10];i++;break;
    case 4:P2=0x0c;P0=num[second/10];i++;break;
    case 5:P2=0x0d;P0=num[second%10];i=0;break;
                            }
                     }
      void main()
      {
                 TMOD=0X01;   //工作方式寄存器T1不工作处于模式0的状态下T0工作处于模式1的状态下
                 TH0=(65536-time)/256; //高八位的值  载入初值
                 TL0=(65536-time)%256; //低八位的值
                 TR0=1;               //打开定时器的管脚
                 EA=1;  // 把总开关闭合
                 ET0=1;   //允许中断发生  打开中断T0
                 while(1);  //两个都打开允许输出信号  等待中断
       }

网友A:
定时器时钟,先弄明白原理,然后逐句的去理解吧

网友B:
void clockl()interrupt 1   //中断处理程序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创建一个静态变量i
      TH0=(65536-time)/256;     //重新载入T0的初值     中断的初始值
      TL0=(65536-time)%256;       //重新载入T0的初值
      a++;    a+1
      if(a==125)    //如果进行了125次中断         如果a=125
      {                                                           那么
             a=0;
             second++;                                  秒加1
             if(second==60)                         如果秒=60
               {                            那么
                       second=0;            秒=0
                       minute++;           分+1
                      if(minute==60)      如果分=60
                            {                       那么
                                   minute=0;    分=0
                                   hour++;          小时+1
                                   if(hour==24)     如果小时=24
                                          hour=0;    那么小时=0
                            }
                     }
              }
       switch(i)                下面是刷新数码管的6位。
       {
    case 0:P2=0x08;P0=num[hour/10];i++;break;        开始i=0运行这行给数码管的断码引脚和位码引脚送数据,送完了i+1
    case 1:P2=0x09;P0=num[hour%10];i++;break;         第二次运行到选择的时候,i=1了,就运行这行
    case 2:P2=0x0a;P0=num[minute/10];i++;break;       以下类推
    case 3:P2=0x0b;P0=num[minute%10];i++;break;
    case 4:P2=0x0c;P0=num[second/10];i++;break;
    case 5:P2=0x0d;P0=num[second%10];i=0;break;
                            }
                     }

也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