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偏置电流温漂上面虚线和实线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2-11-18):
这是一款低偏置电流的运放,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温度低于25度的时候,曲线由实线变成虚线了?

网友A:
应该是理论推测之而不是实测值,1fA电流无法实际测试。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这款运放型号,偏置电流可以做到0.1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这款运放型号,偏置电流可以做到0.1PA

lm6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