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51单片机测量单相交流电功率表原理图和程序

楼主(2022-11-18):
用一个 如:STC12C1052AD 单片机 和双位数码管做一个交流电测量功率显示器,(电流0-2A 电压230V  )只要显示功率 电流电压不显示

网友A:
用交流电流互感器来做

网友B:
用HLW8032串口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交流电流互感器来做

用在小功率设备上 精度要求不高 用互感器成本太高 电路复杂  想采用 电阻分压这种简单的方式,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原理图 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HLW8032串口很方便

有具体的原理图吗

网友C:
采集两个数据:电压和电流
由于是交流,所以先对信号进行整流、整形,并加以限幅保护,
送入单片机。
配置AD相关寄存器,
调取相关AD寄存器数据做运算(乘法运算),
调取运算结果送显示驱动。
思路就是这么个思路。
希望能帮到你一点忙。
咱们一起学习吧

网友D:
采用BL0937之类的专用芯片,再配合单片机进行显示吧

网友E:
论坛里有HLW8012的原理图和程序

网友F:
建议用STC8H系列12位ADC来做,用8000Hz以上的速度,每次采样电压与电流,计算其乘积并累加(有符号),各自计算其均方值,则可以得到电压有效值、电流有效值、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等等。

网友G:
直接用BL0937即可

网友G:
单片机只要简单地实现测频即可。

网友G:
BL0937(8脚芯片,可直接实现测量有功功率,输出频率与有功功率成正比的脉冲)+单片机(只需简单测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