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x-mini51单片机数码管实现时钟的调节功能怎么搞呀?

楼主(2022-11-18):
大佬们,数码管实现时钟的调节功能怎么搞呀,我只能sb1选择然后加减,然后我再按sb1我刚刚调节完的,就消失了

网友A:
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4位冒号数码管时钟 单键调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谢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可以看下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