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连MAX213中间是否需要加电平转换芯片,串个300欧的电阻可否?

楼主(2022-11-19):
stm32f103连MAX213中间是否需要加电平转换芯片,或中间串个300欧的电阻是否可行?

网友A:
直接用MAX3232,3v工作电压,直连

网友B:
可以,MCU的VCC与GND并联一个3.6V稳压管。

网友C:
检查下STM32的RX在datasheet里面是否被标注为FT,如果确属FT,那么完全可以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