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单片机编程能力

楼主(2022-11-19):
想问一下如何去提升单片机的编程能力,有没有具体一些的做法

网友A:
做项目,做总结,抄别人的代码,变成自己的代码。

网友B:
引用普中单片机教程第2.2节,希望可以帮到你。

2.2 学习单片机的最佳方法
单片机是一门实用技术,学习它已经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不需要死机硬背。下面给大家总结单片机的学习方法:一个要领,四个步骤。

学习单片机的要领就是:在实践中成长,不断的去练习!学游泳得下水,整天在岸上做模仿活动肯定不行。同样的,学单片机,整天盯着单片机书看也不行,必须得亲自动手去练习。这里不是不让大家看书,而是看了以后要马上去实践验证,然后再回头结合实践的结果理解书上的内容。遇到问题查书比直接看书的效果要好过百倍。这点相信大家都清楚,可为什么还是会有很多人学单片机的时候始终抱着一本书看呢?第一,学习模式如此,学什么东西主要都是靠看书,应付书面考试。第二,很多人想实践却不知道该如何实践。
下面就是学习单片机的四个步骤:

2.2.1 鹦鹉学舌
刚出生的孩子叫“爸爸”、“妈妈”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爸爸”、“妈妈”是什么意思,但是当带着孩子见到爸爸就让他喊“爸爸”,见到妈妈就让他喊“妈妈”,次数多了,孩子就知道谁是爸爸,谁是妈妈了。
大家刚开始接触单片机的时候,也属于单片机行业的新生儿。单片机的样子,单片机内部资源,单片机外围的各种器件,单片机使用 C 语言编程的方法,初学者可能都没有见过,脑子里全无概念。没关系,有些概念和方法不理解也没有关系,甚至不需要去理解,只需要跟着去鹦鹉学舌式的学习,一遍遍去模仿,就比如程序,大家跟着抄下来,甚至抄个两三遍,过段时间会发现,好多东西也认识了,好多概念也慢慢清楚了,也能大概看懂别人的小程序了,此时切忌觉得自己看会了就简单复制粘贴。

2.2.2 照葫芦画瓢
很多同学学习的时候喜欢看视频、程序,甚至看别人的程序都能看懂,觉得自己就会了,可是等到自己写程序的时候,却不知道从何下手了,这是初学者很容易犯的“眼高手低”的毛病,所以第二步的内容就非常重要了。这就要求每一位同学,在学习完当前课程的内容,把第一步顺利完成以后,然后把视频、源代码统统关掉。自己通过原理图和查找非源代码的其他任何资料,把当节课的程序重新默写出来,边写边多少理解那么一点点,而不是纯粹的死记,应该说是记忆加理解的结合。甚至学过几节课以后,可以回头把前面曾经这样实现的课程,再按照这种方法实现一遍。千万不要认为这一步没有必要,这一步是读者能否学会单片机关键的一步,在学完本教程之前,每一课的内容都要这样做,如果每一课都能这样完成,可以说,当节课的百分之七八十内容已经掌握了。

2.2.3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单片机技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通过修改程序来实现不同的功能。因此举一反三的能力就必不可少了。每学完一节课后都会预留作业,大家尽量去独立完成,可以参考当节课的程序思路,在这个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思考去完成作业。在实际产品开发中,很多时候也是如此。比如开发一个产品,从零起步的话,可能会走很多弯路,会遇到前人曾经遇到过的问题,开发周期大大拉长。所以通常的做法是寻找或入几款同类产品,然后先研究它们各自的优缺点,然后在同类产品的基础上设计自己的产品,这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初学者在学习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很多问题,这时不要慌张,要想到你遇到的问题,可能前辈们早就遇到过,所以可以借助百度或谷歌在网上搜索下是否有解决方法,多多参考别人的东西,只要把别人的东西分析明白,自己用起来就成为自己的知识了。

2.2.4 理论实践结合,温故而知新
当大家把所有的课程按照前面 3 步完成后,这个时候不妨再把书本打开,再看看书,经过自己的实战经历,再看书的时候,对很多知识点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甚至可能有的知识点在当时学习时不明白,过了一段时间,回头再学习的时候,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C:
先把能力放一边,我认为兴趣和爱好是更重要的。如果你喜欢,发疯了一样的喜欢,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想在电子行业就业,就花费点。去学习班,或者购非免费的教程。这样有两个好处,一个就是有花费的自己不会轻易放弃,再一个有人督促也是不错的选择。
爱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先从制作实物做起,在论坛里找一个12864的万年历,看懂电路图,入所有相关的零件,自己画板,或者用别人分享的板。把零件一个一个的焊上,烧录程序。检查电路。上电开机。有问题在查找问题,实在找不到问题的可以来51黑提问。问题解决了,你也就学会了。这方法最实际。然后在分析程序,看每一个函数的写法。用法。适当的修改一下程序,看看能不能实现自己想要的结果。
再说编程能力。最快捷的就是多看别人的代码。并且搞懂程序每一行的用意。我想搞懂程序的时候是把程序抄在纸上写下来,然后逐行分析的。写到纸上,加深印象。

网友D: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网友E:
找高手写程序,自己做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普中单片机教程第2.2节,希望可以帮到你。

2.2 学习单片机的最佳方法

受教了,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项目,做总结,抄别人的代码,变成自己的代码。

主要就是遇到问题很难单独解决比如代码写不出

网友F:
引用普中单片机教程第2.2节,希望可以帮到你。

2.2 学习单片机的最佳方法
单片机是一门实用技术,学习它已经不是为了应付,不需要死机硬背。下面给大家总结单片机的学习方法:一个要领,四个步骤。

学习单片机的要领就是:在实践中成长,不断的去练习!学游泳得下水,整天在岸上做模仿活动肯定不行。同样的,学单片机,整天盯着单片机书看也不行,必须得亲自动手去练习。这里不是不让大家看书,而是看了以后要马上去实践验证,然后再回头结合实践的结果理解书上的内容。遇到问题查书比直接看书的效果要好过百倍。这点相信大家都清楚,可为什么还是会有很多人学单片机的时候始终抱着一本书看呢?第一,学习模式如此,学什么东西主要都是靠看书,应付书面考试。第二,很多人想实践却不知道该如何实践。
下面就是学习单片机的四个步骤:

2.2.1 鹦鹉学舌
刚出生的孩子叫“爸爸”、“妈妈”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爸爸”、“妈妈”是什么意思,但是当带着孩子见到爸爸就让他喊“爸爸”,见到妈妈就让他喊“妈妈”,次数多了,孩子就知道谁是爸爸,谁是妈妈了。
大家刚开始接触单片机的时候,也属于单片机行业的新生儿。单片机的样子,单片机内部资源,单片机外围的各种器件,单片机使用 C 语言编程的方法,初学者可能都没有见过,脑子里全无概念。没关系,有些概念和方法不理解也没有关系,甚至不需要去理解,只需要跟着去鹦鹉学舌式的学习,一遍遍去模仿,就比如程序,大家跟着抄下来,甚至抄个两三遍,过段时间会发现,好多东西也认识了,好多概念也慢慢清楚了,也能大概看懂别人的小程序了,此时切忌觉得自己看会了就简单复制粘贴。

2.2.2 照葫芦画瓢
很多同学学习的时候喜欢看视频、程序,甚至看别人的程序都能看懂,觉得自己就会了,可是等到自己写程序的时候,却不知道从何下手了,这是初学者很容易犯的“眼高手低”的毛病,所以第二步的内容就非常重要了。这就要求每一位同学,在学习完当前课程的内容,把第一步顺利完成以后,然后把视频、源代码统统关掉。自己通过原理图和查找非源代码的其他任何资料,把当节课的程序重新默写出来,边写边多少理解那么一点点,而不是纯粹的死记,应该说是记忆加理解的结合。甚至学过几节课以后,可以回头把前面曾经这样实现的课程,再按照这种方法实现一遍。千万不要认为这一步没有必要,这一步是读者能否学会单片机关键的一步,在学完本教程之前,每一课的内容都要这样做,如果每一课都能这样完成,可以说,当节课的百分之七八十内容已经掌握了。

2.2.3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单片机技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通过修改程序来实现不同的功能。因此举一反三的能力就必不可少了。每学完一节课后都会预留练习,大家尽量去独立完成,可以参考当节课的程序思路,在这个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思考去完成。在实际产品开发中,很多时候也是如此。比如开发一个产品,从零起步的话,可能会走很多弯路,会遇到前人曾经遇到过的问题,开发周期大大拉长。所以通常的做法是寻找或入几款同类产品,然后先研究它们各自的优缺点,然后在同类产品的基础上设计自己的产品,这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初学者在学习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很多问题,这时不要慌张,要想到你遇到的问题,可能前辈们早就遇到过,所以可以借助百度在网上搜索下是否有解决方法,多多参考别人的东西,只要把别人的东西分析明白,自己用起来就成为自己的知识了。

2.2.4 理论实践结合,温故而知新
当大家把所有的课程按照前面 3 步完成后,这个时候不妨再把书本打开,再看看书,经过自己的实战经历,再看书的时候,对很多知识点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甚至可能有的知识点在当时学习时不明白,过了一段时间,回头再学习的时候,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遇到问题很难单独解决比如代码写不出

我也有点这感觉

网友H:
首先要有理想,为了达到那个理想就会奋不顾身,再累也会前行,需要用到什么就学什么,技术就会不断提升,等理想实现后,回头一望,你已在高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能力放一边,我认为兴趣和爱好是更重要的。如果你喜欢,发疯了一样的喜欢,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你 ...

确实是,可能学着学着爱好逐渐消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要有理想,为了达到那个理想就会奋不顾身,再累也会前行,需要用到什么就学什么,技术就会不断提升,等 ...

哈哈哈有点道理

楼主:
可能是知识面太浅薄了吧

网友I:
做一个系统的项目,比如,无线遥控小车,单片机编程的能力其实是电路解构的能力,读规格书的能力,和整体程序框架的能力。

网友J:
买一块带各种原代码的便宜的开发板,用仿真器调试,了解代码结构的整个过程,刚开始学习单任务的程序,慢慢学习多任务的代码,了解各类中断程序的嵌套使用。用开发板学习提升能力最快。

网友K:
简单的  1.兴趣。2.买个开发板,3.学习里面例子,并摸索扩展。

网友L:
上网络搜索,看哔哩哔哩 的视频,跟着别人做项目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引用普中单片机教程第2.2节,希望可以帮到你。

2.2 学习单片机的最佳方法

这个回答牛逼

网友N:
引用 网友H:
首先要有理想,为了达到那个理想就会奋不顾身,再累也会前行,需要用到什么就学什么,技术就会不断提升,等 ...

对,重要的是要坚持

网友O:
方法很简单,多学习、多动脑、多动手。、

网友P:
本黑坛里面有很多牛人,藏龙卧虎的,把他们的代码下载下来,做些实验,读懂消化吸收。慢慢的你就会成为牛人中的一部分。

网友Q:
多研究别人的完整项目,软硬件知识总结,研究的多了就会了

网友R:
首先你得丰富相应的知识,毕竟理论基础,其次,你要有编程软件,比如keil,实践出真招。最后是多请教他人。

网友S:
最好的方法是从设计中等规模的真实应用程序中学习。

网友T:
一个对初学者不错的贴,值得MARK

网友U:
多看案例,学好基本知识,多做多练

网友V: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网友W:
最好,你单独把C语言完整的学习一遍.

网友X: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咯

网友R:
先学c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