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想通过判断按下按键后io后电平的变化来控制数码管的显示,这样子为...

楼主(2022-11-19):
请大家帮忙看看

#include"reg51.h"

int num=9;
unsigned char 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
{
        int i,j;
        for(i=0;i<5;i++){
        for(j=0;j<120;j++);
        }
}
void key_scan(){
        int temp1=0,temp2=0,temp=0;
        P1=0xf0;
        if(P1!=0xf0){
                delay();
                temp1=P1;
                P1=0x0f;
                if(P1!=0x0f){
                        delay();
                        temp2=P1;
                }
        }
        temp=temp1+temp2;
        if(temp==0xee){num=0;}
}
void display(){
        P2=seg[num];
}
void main(){
        while(1){
                key_scan();
                display();
        }
}

想通过判断按下按键后io后电平的变化来控制数码管的显示,这样子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网友A:
1:unsigned char 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此时 seg[] 有效值在 seg[0]到seg[9]之间;
2:if(temp==0xee){num=0;}
按键只有一个判断状态吗?只有按下第一个按键的时候做了判断;
P2=seg[num];此时 num=0; 数码管显示 0,其他状态都是初始值 int num=9;数码管显示 9
3:数码管用对了没有,开机有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unsigned char 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此时 seg[] 有效值在 seg ...

大佬你好,我是新手比较菜见谅,感谢你的回答,我这个是用proteus写的,电路图在下面,我首先是通过吧io口赋值为1111 0000嗯下按键变为1110 0000来确定h列既竖行的位置,再通过of来确定l行既横行的位置。讲他们的值存起来后用if判断 ,成功就将num赋值为0。但是我仿真的真实情况是嗯下之后没反应

网友B: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num=16;
unsigned char 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void delay()
{
        int i,j;
        for(i=0;i<10;i++)
                for(j=0;j<120;j++);
}
void key_scan()
{
        P1=0xf0;
        if(P1!=0xf0)
        {
                delay();
                if(P1!=0xf0)
                {
                        switch(P1)
                        {
                                case(0xe0):num = 0;break;
                                case(0xd0):num = 1;break;
                                case(0xb0):num = 2;break;
                                case(0x70):num = 3;break;
                        }
                        P1=0x0f;
                        switch(P1)
                        {
                                case(0x0e):num+= 0;break;
                                case(0x0d):num+= 4;break;
                                case(0x0b):num+= 8;break;
                                case(0x07):num+=12;break;
                        }
                        while(P1!=0x0f);
                }
        }
}
void display()
{
        P2=seg[num];
}
void main()
{
        while(1)
        {
                key_scan();
                display();
        }
}

网友C:
某些板本的Proteus的阵列键盘有Bug
正确来说是输出低电平的引腳不能拉低输出高电平的引腳
当按键按下时,引腳电平会变成2.5V,不足以判断为低
可以在两边引腳接上示波器或电压表观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些板本的Proteus的阵列键盘有Bug
正确来说是输出低电平的引腳不能拉低输出高电平的引腳
当按键按下时, ...

我好像接上rst线就正常了。搞不懂什么情况

网友D:
51单片机的IO口作为读入时,最好加上10K的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51单片机的IO口作为读入时,最好加上10K的上拉电阻。

好的,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接上rst线就正常了。搞不懂什么情况

怎么接?请截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接?请截图来看看

大概这样子

楼主:
感谢你,好像你这个更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