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一接上电脑,led板块有些亮有些灭什么情况?写了一个一个led亮的程序也不行

楼主(2022-11-19):
谢谢大家

网友A:
在单片机板电源处加个电解电容,比如16伏47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单片机板电源处加个电解电容,比如16伏470uf

好的,感谢你的回答,好像是接线的问题。麻烦你了

网友B:
是不是单片机3.3V供电?IO口集电极开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