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bVIEW串口号面板 清帮忙识别一下,在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2022-11-19):
串口号的应该是一个元件,还有一个不知道名字的是程序框图里面的,纯新手,望告知

程序框图

程序框图

前面板

前面板

不知名

不知名

网友A:
先创建VISA配置串口 VI ,然后在使VISA资源名称那里创建输入控件就是这样的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需要安装硬件吗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安装硬件。你可以通过虚拟串口去做串口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