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花样灯轮流显示闪烁从左向右流水程序实现其功能 求指导

楼主(2022-11-19):
a、按下按键1,花样灯轮流显示,即:首先8个LED灯共同闪烁4次,之后流水灯从左向右流水2次,第三步流水灯从右往左流水2次,第四步 用LED灯二进制显示从0(0000 0000)~15(0000 1111)(LED灯亮表示1,暗表示0),最后再次8个LED灯共同闪烁4次。依次循环。

b、按下按键2,8个LED灯共同闪烁;

c、再次按下按键2,流水灯从左向右流水;

d、再次按下按键2,流水灯从右往左流水;

e、再次按下按键2,用LED灯二进制显示从0(0000 0000)~15(0000 1111)(LED灯亮表示1,暗表示0),显示15之后再显示0,一直循环。

f、再次按下按键2,显示b状态,即8个LED灯共同闪烁。

网友A:
sbit k2=p1^2;
void main()
{
char x=0,xd=0,ys1=0,ys2=0;
while(1)
{
if(k2==0&&++xd==0)++x;else;
if(x==1)p2=!p2;
else if(x==2)if(++ys1==0)if(++ys2==0)if(p2==0)p2=1;else p2*=2;
else if(x==3)if(++ys1==0)if(++ys2==0)if(p2==0)p2=128;else p2/=2;
else if(x==4)if(++ys1==0)if(++ys2==0)if(p2==0)p2=1;else ++p2;
else if(x==5)x=0;
}
}

网友B:
你是要程序还是要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程序还是要思路?

是要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