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方面入手电子电路可以提起兴趣呢?

楼主(2022-11-20):
对于一个新手小白来说从哪方面入手可以提起兴趣来?我们现在公司用的画图软件是EDA,挺好用的,就是数电与模电之间有联系吗??我维修了6年的PCB,单一的几种板子,只是会修,原理不是很精通,有没有上来很入门的电子电路书籍之类的》?

网友A:
模电数电呗,入门提升必备

网友B:
你先把修的板子给画PCB,然后,你就知道看什么书了

网友C:
买一本AD的绘图书,里面有一步步的操作

网友D:
找几本大学的课程,按先后,《电工学》、《模拟电子》、《数字电路》、《电路分析基础》搞懂了,理论就差不多入门了。

网友E:
兴趣引导的话,可以自己从一些简单的电子小制作开始,比如像避障小车、智能台灯等这些不会太难,做完后即有成就感,又能学到知识,学习过程也不会枯燥。

网友F:
领工资的时候打听下高手的金额

网友G:
做音响,简单效果好,要难度也有高难度的,要简单搭两根线也能响。

网友H:
你下载一下仿真软件,搭建成功的收获感会让你很感兴趣的!

网友I:
模电数电之间肯定有联系呀。可以买本关于AD画图的书了解一下原理呢。

网友J:
1,要有电脑和网络,如果没有,那就放弃吧
2,要学会画板,软件可以是99SE,AD,立创EDA都可以,不要学泡板了,那玩意过时了
3,要有书,PDF或者纸质的都可以,《电子技术自学指南》,《晶体管电路设计》作者是铃木雅臣,分上下两册,上册是三极管,下册是场效应管,有初中的知识就能看明白的,小白和大神都能从中学到点东西
4,以上东西学完,就算是入门了,就可以学点数字电路,和运放之类的,还有心学下去的话,就可以开始入手单片机了

网友K(2024-12-15):
http://www.51hei.com/bbs/dpj-237435-1.html,
这个帖子里面资料很多, 可以找找合适自己学的内容. 兴趣是最好的老老师.

网友L:
从一些动手项目开始,包括编程、电路制作或电子产品维修。这些类型的工作可以帮助激发进一步学习的兴趣。

网友M:
多使用一些其他的板子在处理板子中得到乐趣

网友M:
多看一看数电模电方面的书籍

网友N:
先从数电模电开始呗,理论学好就可以画板子了

网友G:
当然是从音响开始啦,上手简单,效果显著!成就感满满

网友D:
首先,你要对电路有兴趣。其次,从你比较喜欢、好奇的电路入手。我当年是从HIFI功放开始的,80年代比较高大上。

网友O:
先从大学里面的模电,数电慢慢学吧

网友O:
大学模电数电慢慢学

网友P:
从开关电源入手,只要用电器都离不开电源

网友Q:
大学数电模电都还好,单片机是真难

网友R:
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帮助提起对电子电路的兴趣: 一、有趣的实验   1.简易手电筒电路       1.只需要电池、导线、灯泡和开关这些简单的元件。通过亲手连接这些元件,让灯泡亮起的那一刻,能直观感受到电子电路的神奇之处。而且可以尝试不同的连接方式,比如串联电池增加电压,观察灯泡亮度的变化。   2.音乐贺卡电路改造       1.音乐贺卡里面有一个简单的电路,能够播放音乐。可以把它拆开,研究一下电路是如何工作的,然后尝试改造,比如更换不同的发声元件,或者添加一些简单的灯光效果,让贺卡更加炫酷。 二、实际应用场景   1.智能家居设备       1.了解智能家居设备背后的电子电路原理。例如智能灯泡,它是如何通过电路实现远程控制、调节颜色和亮度的。从简单的开关控制电路到复杂的无线通信电路,这种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应用可以激发兴趣。   2.电子玩具       1.像遥控汽车、无人机等电子玩具。遥控汽车的电路涉及到电机控制、信号传输等知识。研究它的电路可以帮助理解如何让电机按照指令转动,以及如何通过遥控器发送信号来控制汽车的行驶方向和速度。 三、电子电路在艺术领域的应用   1.电子音乐       1.电子音乐的制作离不开电子电路。合成器是电子音乐中常用的设备,它通过复杂的电路来产生各种不同的声音波形。了解合成器的电路原理,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奇幻音乐世界的大门。   2.灯光艺术       1.在大型灯光秀中,各种灯光效果都是通过精心设计的电子电路来实现的。从简单的闪烁灯到复杂的可编程灯光矩阵,探索这些电路如何创造出美轮美奂的视觉效果是非常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