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电容焊 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2-11-20):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4.75V小电源,200A1600V可控硅

4.75V小电源,200A1600V可控硅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楼主:
淘了一个旧可控硅200A1600V8快;2200微法63V电容12只10快;2.5平方的铜线和表头10快;其他连接线、螺丝、铜板等10快以内。注意:焊接时火花比较大。焊了一下不锈钢漏瓢还行。

网友A:
感觉还是微波炉变压器做的那种焊机简单好用

网友B:
艺高人胆大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微波炉变压器做的那种焊机简单好用

微波炉变压器做的那种焊机真的简单?光是旧变压器都1百多米,10平方的线30多,还有时间继电器等,做下来不要2-3百元?小焊机本意能用、价廉就行。

楼主:
见过人家的试验报告,110V储能2700微法,用1600A1200V可控硅。效果杠杠的。

网友C:
高手,非常不错

网友D:
电流这么大,加个高压引火,能否当冷焊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微波炉变压器做的那种焊机真的简单?光是旧变压器都1百多米,10平方的线30多,还有时间继电器等,做下来不 ...

看看我的电路吧   把电动车充电器改成低成本冷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的电路吧   把电动车充电器改成低成本冷焊机

不错!自己制作才是乐趣。

网友F(2023-05-23):
引用 网友D:
电流这么大,加个高压引火,能否当冷焊用

我也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