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kHz晶振驱动STC单片机自带RTC实时时钟,精度怎么样?

楼主(2022-11-20):
有人使用过32.768kHz晶振驱动STC自带的RTC实时时钟吗?
精度怎么样,一年误差多少

网友A:
取决于晶体误差。就算能调准,温漂你也解决不了。

网友B:
晶体的误差可以靠代码和温度补偿进行调整,STC8H系列的带AD,弄个测温电阻进行温度补偿,去调吧

网友C:
你要是想用来做钟表看时间,那肯定就是跟DS1302一个样的
没有必要为了提高精度做什么无用功了,直接换一个RX8025T或者是DS3231这种有晶振补偿而且出厂时已经调试好的芯片,两年之内误差不会超过1分钟
但用作其它功能,是没有问题的,几个小时以内的计时是不会有问题的
也有很多要求记录停机时间又不需要那么精确的应用,内部RTC依然可以满足要求。

STC的RTC还是很好用的,一般建议使用外部32768HZ晶振,睡眠后RTC继续运行,电流在3uA左右,只要调整得好,误差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D:
我用了大量的STC带RTC的MCU,32768晶振的精度跟MCU没有太大关系,跟你晶振的性能、匹配电容的大小有关系。测试发现STC的振荡器是内部稳压的,这个非常好,电压2.5~5V对晶振频率的影响很小,晶振和匹配电容在0~50度(25+-25度)的温漂也在几个ppm,用一点软件修正(我一般用10天误差1秒的修正精度),常温下误差能做到小于3度一个月年误差半分钟。

网友E:
通常长时间走时需要温度补偿,所以涉及时间最好搞个带温度补偿的RTC,自己研究不合算

网友F:
RTC实时时钟精度主要取决于晶体的精度,与其它关系并不大。
32.768kHz晶振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G:
RTC精度取决于晶振,跟单片机本身没有关系
只要你用精度高的晶振,精度就高
你可以这么认为:单片机自带RTC实际上就是把1302放到单片机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