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MODBUS如何写入压力传感器数据?

楼主(2022-11-20):
请大佬解答,本人通过STM32F103采集压力传感器数据,并用MODBUS传输,STM32F1O3做从机,电脑做主机,用串口显示。问题是如何把传感器数据存入寄存器?u32 testdata=0x0001;
void Modbus_RegMap(void)
{

        Modbus_InputIO[0]=(vu32*)&PEin(4);//KEY0
        Modbus_InputIO[1]=(vu32*)&PEin(3);//KEY1
        Modbus_InputIO[2]=(vu32*)&PEin(2);//KEY2
        Modbus_InputIO[3]=(vu32*)&PAin(0);//KEY3
        Modbus_OutputIO[0]=(vu32*)&PBout(5);//LED0
        Modbus_OutputIO[1]=(vu32*)&PEout(5);//LED1

           Modbus_HoldReg[0]=(u16*)&testdata;
        Modbus_HoldReg[1]=(u16*)®_Value;//((u16*)&testData1)+1;

/////////////////////////////////////////////////////////////////////////////////////////////////////////////
这是原子哥的代码,请问怎么把数据存入保寄存器?

网友A:
直接移植MODBUS就行了呗。另外你用的是MODBUS/RTU,而上位机实时性非常差,单一个从机没问题,多个从机恐怕实现不了,建议改成MODBUS/ASC。

网友B:
我用的都是MODBUS-RTU,从90年代就开始用,很好用。
里面的寄存器虚化了,就是定义一个寄存器地址,还不是实际的内存地址,就当做一个名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