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依次按下第一排的按键依次点亮上面4个灯程序问题

楼主:
依次按下第一排的按键依次点亮上面4个灯。(第一列对应第一个,第二列对应第二个...)依次按下第二排的按键依次点亮下面4个灯。依次按下第三排的按键依次熄灭下面4个灯。依次按下第四排按键使相应的下面4个灯与当前状态相反。
这个 除了一个一个case还能怎么办?对情况进行赋值还能这么搞?
这是我的代码,可以的话看看,不行就算了,仿真图在后面
#include <REGX51.H>

void delay(){
        int i,j;
        for(i=0;i<10;i++){
                        for(j=0;j<120;j++);
        }
}

void button_scan(){
        int temp1=0,temp2=0,temp=0;
        P1=0x0f;
        if(P1!=0x0f){
                delay();
                temp1=P1;
                P1=0xf0;
                if(P1!=0xf0){
                        delay();
                        temp2=P1;
                }
        }
        temp=temp1+temp2;
        switch(temp){
                case 0xee:P2_0=1;break;
                case 0xed:P2_1=1;break;
                case 0xeb:P2_2=1;break;
                case 0xe7:P2_3=1;break;
                case 0xde:P2_4=1;break;
                case 0xdd:P2_5=1;break;
                case 0xdb:P2_6=1;break;
                case 0xd7:P2_7=1;break;

                case 0xbe:P2_4=0;break;
                case 0xbd:P2_5=0;break;
                case 0xbb:P2_6=0;break;
                case 0xb7:P2_7=0;break;
                case 0x7e:P2_4=(~P2_4);break;
                case 0x7d:P2_5=~P2_5;break;
                case 0x7b:P2_6=~P2_6;break;
                case 0x77:P2_7=~P2_7;break;

        }
}
int main()
{
        P2=0x00;
        while(1){
                button_scan();
                delay();
        }
}

网友A(2022-11-21):
动态按键扫描?+且条件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动态按键扫描?+且条件判断?

大佬怎么了,刚刚学,比较菜,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