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单片机+LCD1602仿真异常

楼主:
源码
#include <reg51.h>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void delay(int n)    //延时函数
{
        int x,y;
        for(x=n;x>0;x--)
                for(y=999;y>0;y--);
}

void lcd_wcom(char com)    //指令写入函数
{
        rs=0; //输入指令
        rw=0;
        P0=com;
        delay(15);
        en=1;
        en=0;
}

void lcd_wdat(char dat)  //数据写入函数
{
        rs=1;  //输入数据
        rw=0;
        P0=dat;
        delay(15);
        en=1;
        delay(15);
        en=0;
}

void lcd_init()    //1602lcd初始化函数
{
        P0=0X00;
        lcd_wcom(0x38);  //功能设定指令:1.数据总线8位  2.显示两行  3. 5*8总线字符
        lcd_wcom(0x0c);   //控制整体显示并且关闭光标
        lcd_wcom(0x06);   //屏幕上的文字左移或者右移无效
        lcd_wcom(0x01);  //清显示,光标复位到地址00H位置
}

void main()
{
        lcd_init();  //初始化lcd
        while(1){
                lcd_wcom(0x86);//指定显示位置
                lcd_wdat(0x33);//3

        }
}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原理图

原理图

然后他运行起来是这样的,P2口是灰色的,我百度了一下说是电压不稳?

然后他运行起来是这样的,P2口是灰色的,我百度了一下说是电压不稳?

网友A(2022-11-21):
你自己程序有问题呀,IO口与电路不符。仔细检查吧,EN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程序有问题呀,IO口与电路不符。仔细检查吧,EN错了。

没错呀,我把P0口全部换成P3口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错呀,我把P0口全部换成P3口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电路没错,程序没有大问题,延时时间不妥。

#include <reg51.h>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void delay(int n)    //延时函数
{
        int x,y;
        for(x=n;x>0;x--)
                for(y=120;y>0;y--);
}

void lcd_wcom(char com)    //指令写入函数
{
        rs=0; //输入指令
        rw=0;
        P0=com;
        delay(1);
        en=1;
        delay(1);
        en=0;
}

void lcd_wdat(char dat)  //数据写入函数
{
        rs=1;  //输入数据
        rw=0;
        P0=dat;
        delay(1);
        en=1;
        delay(1);
        en=0;
}

void lcd_init()    //1602lcd初始化函数
{
        P0=0X00;
        lcd_wcom(0x38);  //功能设定指令:1.数据总线8位  2.显示两行  3. 5*8总线字符
        lcd_wcom(0x0c);   //控制整体显示并且关闭光标
        lcd_wcom(0x06);   //屏幕上的文字左移或者右移无效
        lcd_wcom(0x01);  //清显示,光标复位到地址00H位置
}

void main()
{
        char i;
        lcd_init();  //初始化lcd
        while(1)
        {
                lcd_wcom(0x83);//指定显示位置
                for(i=0;i<10;i++)
                        lcd_wdat(i+'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