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线程安全的函数

楼主(2022-11-20):
这里所说的线程安全,是把主函数和中断看成两个线程。任一线程处于函数中,另一线程进入函数则直接返回,请问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从你描述的场景来看,似乎是没有RTOS单片机裸机结构。那么就有两种情况:
1)对于标准的c语言来说,不同线程(楼主所说的线程,下同)调用的同一个函数运行起来并不相同,其使用的局部变量是临时在堆栈上生成的,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局部变量,并不会发生冲突。如果这个函数改写了全局变量,比如端口地址,那么是你的程序逻辑错误,要检查你自己的思路问题。
2)对于大多数8位单片机c语言,并没有使用标准c的方式来存放局部变量,两个线程调用同一函数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在编译期间编译器就会通知你,不会生成可执行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描述的场景来看,似乎是没有RTOS单片机裸机结构。那么就有两种情况:
1)对于标准的c语言来说,不同线 ...

多谢,单片机难道不能实现类似JAVA中加锁的机制吗?实现线程对该函数排队访问!
对,函数是对共享资源(端口)有操作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不是说的可重入函数,如果是就去找相关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