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产仪器仪表怎么找到对应的国家标准?

楼主:
是不是所有产品在合格证上都要有国家标准,例如别人找我订制线束通断测试的简易测试仪,如果我想做成产品,怎么找到对应的国家标准呢?

网友A(2022-11-21):
电器产品有通用标准和专用标准。新产品无相对应的国家通用标准和专用标准要制定企业标准报当地技术相关单位 批。国标文件可以登录道客巴巴查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器产品有通用标准和专用标准。新产品无相对应的 ...

了解了,谢谢回复

网友B:
以测试线束通断的仪器为例,只用通用标准是否可以?GB/T 6587-201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网友C:
GB是(国标)的大写字母的第一位字母,你的可以这样理解为(公标),就是公司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GB是(国标)的大写字母的第一位字母,你的可以这样理解为(公标),就是公司标准。

看了下强制执行标准目录,好像没有通断测试仪对应的标准,也就是说可以不用GB的执行标准,用企业标准也可以,但企业标准要备,如果不用企业标准,直接用GB/T可以吗,例如通断测试仪用GB/T 6587-201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这样是不是可以省去备手续

网友D:
GB/T是推荐性国家标准,没有遵守的必要,通俗的说你不接受推荐也是合法的。GB才是强制性国家标准,你不遵守GB那么产品就是不合格的。

网友B:
意思就是说所有产品都必须执行GB,也就是肯定有对应线束通断测试仪的GB,只是我没找到,还是说如果没有对应的GB就不用执行。

网友B:
在找资料时看到这样一段话“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GB和推荐性标准GB/T。作为生产企业必须执行某种标准,无论是强制的还是推荐的,只要一个企业声明其产品所执行的标准,那么产品就必须接受标准的约束。”
如果这段说的没错的话,我的理解是必须要选一个对应的标准来执行,如果不是强制GB的,可以用GB/T,但是不能没有标准,以下是耗油的配图,用的就是GB/T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找资料时看到这样一段话“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GB和推荐性标准GB/T。作为生产企业必须执行某种标准,无论 ...

没见过哪个仪表说自己执行什么国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哪个仪表说自己执行什么国标。

我看到网线测试仪产品有写执行GB,目前理解的是GB,GB/T或企标必须有一个,不能没有标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网线测试仪产品有写执行GB,目前理解的是GB,GB/T或企标必须有一个,不能没有标准

万用表都没有什么GB。。。。。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都没有什么GB。。。。。

不一定是GB开头,比如说我们医用外科口罩的标准是,YY0469-2011,然后工业防尘口罩,GB2626-2006/2019,而医用防护口罩,GB19083-201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是GB开头,比如说我们医用外科口罩的标准是,YY0469-2011,然后工业防尘口罩,GB2626-2006/2019, ...

口罩和食品一样,已经涉及人身安全了,当然有强制性国家标准。

同样的,家用电器也有强制性CCC安全认证,没有认证的不准上市。但是万用表这样的仪器,属于工业用品,默认由专业人士正确使用,不需要安规认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都没有什么GB。。。。。

查到万用表有的用的是DL/T980-2005,有的用的是企标QB。不执行任何标准的肯定是违法了,因为合格证要求就是要有执行标准,不管选的是哪个标准,至少要执一个标准并达标选的标准,不然就不能叫合格证,这个标准是检验合格的依据,当然不执行的违法的一般没人查这个不在讨论范围。

网友F:
大概例举几个。
GB/T191-2008包装储运图示标志(ISO780:1997,MOD)
GB/T 2829-2002周期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生产过程稳定性的检查)
GB/T2900.77-2008电工电子测量和仪器仪表第1部分:测量的通用术语[IEC60050(300-311):2001,IDT]
GB4208-2008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IEC60529:2001,IDT)
GB4793.1-2007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IEC61010-1:2001,IDT)
GB/T11463-1989电子测量仪器可靠性试验
GB/T18268.1-2010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设备电磁兼容性要求第1部分:通用要求(IEC61326-1:2005,IDT)
GB/T18268.22-2010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设备电磁兼容性要求第22部分:特殊要求低压配电系统用便携式试验、测量和监控设备的试验配置、工作条件和性能判据(IEC61326-2-2:2005,IDT)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大概例举几个。
GB/T191-2008包装储运图示标志(ISO780:1997,MOD)
GB/T 2829-2002周期检查计数抽样程 ...

现在的主要困惑就是不知通断测试仪选用哪个标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主要困惑就是不知通断测试仪选用哪个标准

找个同类产品,他用啥你用啥呗。你做这东西是独一无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找个同类产品,他用啥你用啥呗。你做这东西是独一无二的?

只做通断测试的真的很少,而且都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没有搞合格证什么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只做通断测试的真的很少,而且都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没有搞合格证什么的

那更好了,你可以自己定标准了!写个企标,把你认为有必要的GB都包括进去,能自圆其说就行。标准是可以修订的,有不合适的以后修订。注意写标准是有格式的,自己找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那更好了,你可以自己定标准了!写个企标,把你认为有必要的GB都包括进去,能自圆其说就行。标准是可以修 ...

这个备是不是比较麻烦,我一直是想找个现成的省事

网友H:
通过型号上百度看一下,还可以打电话给代理公司询问

网友F:
只做通断这么简单的,就按一般电子元气件生产安全要求来出合格不就得了?如果复杂点的归入逻辑分析仪又是另一个要求了--GB/T 15471-2013        逻辑分析仪通用规范。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通过型号上百度看一下,还可以打电话给代理公司询问

一直在翻查有没有相似现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只做通断这么简单的,就按一般电子元气件生产安全要求来出合格不就得了?如果复杂点的归入逻辑分析仪又是另 ...

好的,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