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两个串口同时收发程序 求指导

楼主(2022-11-21):
求助,我使用stm32开发板,实现一个功能,串口1可以收发到串口2的数据,就是串口2接传感器模块,接发传感器数据,串口1用作调试串口,可以实时显示串口2的数据。

网友A:
这个其实很容易啊,你随便找个wifi或者通讯模块就行了

网友B:
这个。。。。会用一个串口,其它的都一样了,串口2接收数据,再通过串口1发出去,就是数据搬家而已。

网友C:
先定义一个结构体
struct{char Uart_Re[30];}Suart_re1,Suart_re2;//用于保存接收的缓冲池
串口1接收的数据放到 Suart_re1 中,接收完一段数据之后
Suart_re2 = Suart_re1;
然后,串口2再把里面的数据发送到电脑就行了
数据显示上,可能是一段一段的,或者说是一帧显示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实时是不可能的,而且,串口数据也没什么"实时"可言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定义一个结构体
struct{char Uart_Re[30];}Suart_re1,Suart_re2;//用于保存接收的缓冲池
串口1接收的数 ...

这是正解!上面说到的数据搬家也对!

网友E:
很简单啊,自己定义个缓冲池,存放串口2的收发数据,通过串口1在发送出来不就行了。如果只是想看串口2数据,那就下个串口监控精灵,更方便。

网友F:
串口2接传感器模块,接发传感器数据,串口1用作调试串口,用DMA将串口2的数据搬运到串口1 打印输出,

网友G:
定义一个缓冲池,存放串口2的数据,再给串口1输出

网友H:
数据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