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x16点阵显示汉字程序 左右移动,可快慢,暂停

楼主(2022-11-21):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H_stcp                          =         P2^6;                //输出时钟线
sbit H_shcp                          =         P2^7;   //HC595芯片输入时钟线
sbit H_ds                            =         P2^5;                //数据线

sbit HC138_A0                 =         P2^0;        //
sbit HC138_A1                 =         P2^1;        //
sbit HC138_A2                 =         P2^2;        //
sbit HC138_A3                 =         P2^3;        //

u16 volatile W_BCNT;                //显示字标志
u8 volatile W_LCNT;                //显示位移标志
u8 speed=5;                //移动速度

#define WORDNUM   8
unsigned char code Word[WORDNUM][32] = {
{0x00,0x00,0x31,0x2A,0x24,0x20,0x2F,0x20,0xE6,0x11,0x08,0xC4,0x3F,0x10,0x08,0x04,
0x00,0x06,0x88,0x00,0x07,0x01,0xC1,0x21,0x4D,0x11,0x81,0x01,0xEE,0x00,0x0C,0x02},/*"您",3*/

{0x00,0x02,0x02,0x22,0x22,0x2A,0x26,0x22,0x63,0xA2,0x26,0x2A,0x22,0x22,0x02,0x02,
0x00,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辛",4*/

{0x00,0x21,0x21,0x21,0x21,0xF9,0x21,0x21,0x2F,0x21,0x21,0xF9,0x21,0x21,0x21,0x21,
0x00,0x00,0x00,0x00,0x3F,0x22,0x22,0x22,0xE2,0x22,0x22,0x22,0x3F,0x00,0x00,0x00},/*"苦",5*/

{0x00,0x00,0x00,0x40,0x60,0x50,0x48,0x44,0x47,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01,0x02,0x00,0x00,0x00,0x00,0x00},/*"了",6*/

/*--  文字:  军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78,0x44,0x4B,0x70,0x49,0x44,0x00,0x07,0x34,0x2F,0xE4,0x37,0x08,0x04,
0x00,0x10,0x90,0x90,0xFF,0x90,0x90,0x50,0x00,0xFF,0x91,0xFC,0x90,0xF8,0x06,0x01},

/*--  文字:  放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8,0x08,0x0F,0x08,0x08,0xE8,0x1B,0x04,0x12,0x13,0x12,0x52,0x9F,0x10,0x10,
0x00,0x01,0x02,0x84,0x68,0x10,0x68,0x84,0x02,0x01,0xFC,0x02,0x04,0xF0,0x0C,0x02},

{0x00,0x60,0x50,0x44,0x44,0x44,0x44,0x44,0x45,0x5C,0x46,0x45,0x44,0x44,0x60,0x10,
0x00,0x08,0x08,0x48,0x48,0x48,0x48,0x48,0xFF,0x48,0x48,0x48,0xC8,0x48,0x08,0x08},

  3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00,0x00,0x00,
  3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C,0x00,0x00,0x00},/*"!",7*/

};

unsigned char  WordTemp[32] = {
0x01,0x01,0x61,0x71,0x19,0x0D,0x05,0xFF,0xFF,0x01,0x7D,0x7C,0x44,0x47,0x47,0x40,
0x02,0x06,0x0C,0x18,0x70,0xE4,0x86,0xFF,0xFF,0x00,0x7C,0x7E,0x43,0xC3,0xC2,0x00,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int xms)
{
    uint i, j;
    for(i = xms; i > 0; i--)
            for(j = 118; j > 0; j--);
}

#define HC595_QA        0x80
#define HC595_QB        0x20
#define HC595_QC        0x04
#define HC595_QD        0x01
#define HC595_QE        0x10
#define HC595_QF        0x40
#define HC595_QG        0x02
#define HC595_QH        0x08
void sendbyte_All(u8 group1,u8 group2)      //利用HC595输出
{
        u8 z;
        for(z = 0; z < 8; z++)                 //循环8次移入数据
        {
                H_shcp = 0;
                switch(z)
                {
                        case 0:H_ds = group2 & HC595_QH;break;
                        case 1:H_ds = group2 & HC595_QG;break;
                        case 2:H_ds = group2 & HC595_QF;break;
                        case 3:H_ds = group2 & HC595_QE;break;
                        case 4:H_ds = group2 & HC595_QD;break;
                        case 5:H_ds = group2 & HC595_QC;break;
                        case 6:H_ds = group2 & HC595_QB;break;
                        case 7:H_ds = group2 & HC595_QA;break;
                }
                H_shcp = 1;              //上升沿输入数据
        }
        for(z = 0; z < 8; z++)                 //循环8次移入数据
        {
                H_shcp = 0;
                switch(z)
                {
                        case 0:H_ds = group1 & HC595_QH;break;
                        case 1:H_ds = group1 & HC595_QG;break;
                        case 2:H_ds = group1 & HC595_QF;break;
                        case 3:H_ds = group1 & HC595_QE;break;
                        case 4:H_ds = group1 & HC595_QD;break;
                        case 5:H_ds = group1 & HC595_QC;break;
                        case 6:H_ds = group1 & HC595_QB;break;
                        case 7:H_ds = group1 & HC595_QA;break;
                }
                H_shcp = 1;              //上升沿输入数据
        }

        H_stcp = 0;
        H_stcp = 1;                //上升沿使数据并行输出
}
void HC138Out(u8 i,u8 l)
{
        u8 j;
        switch(i)
        {
                case  7:j=5;break;
                case  6:j=2;break;
                case  5:j=1;break;
                case  4:j=7;break;
                case  3:j=0;break;
                case  2:j=6;break;
                case  1:j=4;break;
                case  0:j=3;break;
        }
        HC138_A0 = j&0x01;
        HC138_A1 = j&0x02;
        HC138_A2 = j&0x04;
        if(l)
                HC138_A3=0;
        else
                HC138_A3=1;
}

void WordDisplay(u8 *word)
{
        uchar i;
        for(i = 0; i < 8; i++)
        {
                sendbyte_All(0,0); //消影
                HC138Out(i,0);
                sendbyte_All(*(word+i),*(word+i+8)); //输出信息
        }
        for(i = 0; i < 8; i++)
        {
                sendbyte_All(0,0); //消影
                HC138Out(i,1);
                sendbyte_All(*(word+i+16),*(word+i+24)); //输出信息
        }
}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0_init()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模式1 (16-bit)
        TL0 = 15536;                    //给定时器低位赋初始值                65536-15536=50000us=50ms,即50ms一个中断
        TH0 = 15536 >> 8;               //给定时器高位赋初始值
        TR0 = 1;                        //开启定时器0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 = 1;                         //开启全局中断
}

//按键
sbit Key1=P1^3;                                 //设置键
sbit Key2=P1^4;                                 //加按键
sbit Key3=P3^2;                                 //减按键
sbit Key4=P3^3;                                 //交通管制键
//========================================================================
// 函数: u8 Key_Scan()
// 应用: temp=u8 Key_Scan();
// 描述: 按键扫描并返回按下的键值
// 参数: NONE
// 返回: 按下的键值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5-05-29
// 备注: 该函数带松手检测,按下键返回一次键值后返回0,直至第二次按键按下
//========================================================================
u8 Key_Scan()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key_up&&(Key1==0||Key2==0||Key3==0||Key4==0))
        {
                delay_ms(10);//去抖动
                key_up=0;
                if(Key1==0)                        return 1;
                else if(Key2==0)return 2;
                else if(Key3==0)return 3;
                else if(Key4==0)return 4;
        }
        else if(Key1==1&&Key2==1&&Key3==1&&Key4==1)
                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void main()
{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uchar mode=0;         //模式
        uchar modej=0;         //模式
        uchar i;
        time0_init();
        while(1)
        {
                key_can=Key_Scan();
                if(1==key_can)
                {
                        TR0 = 1;              //开启定时器0
                        if(modej)                                                        //判断暂停标志,此处处理是为了防止暂停再启动方向会变
                        {
                                modej=0;
                                mode++;
                                if(mode>=2)
                                {
                                        mode=0;
                                }
                        }
                        mode++;
                        if(mode>=2)
                        {
                                mode=0;
                        }
                }
                if(2==key_can)
                {
                        TR0 = 0;              //关闭定时器0,暂停
                        modej=1;                                                        //暂停标志
                }
                if(4==key_can)
                {
                        speed+=1;                                                        //速度加1
                }
                if(3==key_can)
                {
                        speed-=1;                                                        //速度减1
                        if(speed==0)
                                speed=1;
                }
                if(1==mode)//往右移
                {
                        for(i = 0; i < 16-W_LCNT; i++)
                        {
                                WordTemp[i]=Word[W_BCNT][i+W_LCNT];
                        };
                        for(i = 0; i <W_LCNT ; i++)
                        {
                                WordTemp[i+16-W_LCNT]=Word[W_BCNT+1][i];
                        };
                        for(i = 16; i < 32-W_LCNT; i++)
                        {
                                WordTemp[i]=Word[W_BCNT][i+W_LCNT];
                        };
                        for(i = 16; i <16+W_LCNT ; i++)
                        {
                                WordTemp[i+16-W_LCNT]=Word[W_BCNT+1][i];
                        };
                }

                if(0==mode)//往左移
                {
                        for(i = 0; i < 16-W_LCNT; i++)
                        {
                                WordTemp[i+W_LCNT]=Word[W_BCNT][i];
                        };
                        for(i = 0; i < W_LCNT ; i++)
                        {
                                WordTemp[i]=Word[W_BCNT+1][16-W_LCNT+i];
                        };
                        for(i = 16; i < 32-W_LCNT; i++)
                        {
                                WordTemp[i+W_LCNT]=Word[W_BCNT][i];
                        };
                        for(i = 16; i <16+W_LCNT ; i++)
                        {
                                WordTemp[i]=Word[W_BCNT+1][16-W_LCNT+i];
                        };
                }
                WordDisplay(WordTemp);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olatile value;                         //定时10ms中断一次
        TL0 = 15536;                    //给定时器低位重装初始值                65536-15536=50000us=50ms,即50ms一个中断
        TH0 = 15536 >> 8;               //给定时器高位重装初始值
        value ++;
        if(value >= speed)
        {
                value = 0;
                W_LCNT++;
                if(W_LCNT >= 16)
                {
                        W_LCNT=0;
                        W_BCNT++;
                        if(W_BCNT >= (WORDNUM-1))
                        {
                                W_BCNT=0;
                        }
                }

        }
}

网友A:
电路是如何连接的?楼主能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