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用串口下载程序为什么一直检测单片机?

楼主(2022-11-21):
我做的一个最小系统板,引出来VCC、GND、TXD、RXD然后接到usb-ttl模块的VCC、GND、RXD、TXD接到电脑上,然后用另一个usb-ttl模块的vcc和gnd接到单片机的vcc和gnd作为供电,为什么烧录程序的时候一直检测不到单片机?第一次做最小系统,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USB TTL驱动装好了吗?串口号对不对?

网友B:
传输用的模块 接 TXD RXD GND      供电用的模块接 VCC GND,  先点击下载后,再把供电的用的模块 插入电脑USB口

网友C:
因为电脑收不到MCU的应答,所以一直在握手。
GND P3.0 P3.1接到串口,断电,万用表确认MCU确实没有电(避免IO倒灌电流)。通用的USB转串口线,与P3.0连接的线要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避免电流倒灌导致MCU不能完全关电。
然后点击下载,上电,即可。

网友A:
在正确安装串口驱动,串口号正确的前提下,由于STC芯片启动程序的设定,使用STC-ISP软件需先点下载,再给开发板上电。检测MCU时,先点“检测MCU选项”,再给开发板上电。

网友D:
圖1
RST  與  RXD 沖突

网友E:
选好芯片型号之后,点击下载,然后将单片机开关关闭再打开

网友F:
扫描串口那COM7都没有具体串口号,说明连串口都没检测到,可能是USB转ttl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圖1
RST  與  RXD 沖突

图1,复位电路错误地接到了RXD引脚上,实际应该接到4脚RST上。

网友G:
STC单片机烧录需要冷启动。也就是电脑检测单片机时需要将单片机重新上电。

网友H(2024-11-12):
引用 网友G:
STC单片机烧录需要冷启动。也就是电脑检测单片机时需要将单片机重新上电。

USB 转双串口芯片全自动停电/上电烧录,串口仿真+串口通讯
Ai8H2K08U-SOP16,RMB0.99  Ai8H2K12U-SOP16,RMB1.1

网友I:
stc单片机需要有232串口芯片与电脑的串口连接, 接好线以后, 断开单片机电源再接上电源. 就可以连接上STC的在线下载软件了.

网友J:
这很可能是由于两个设备之间没有连接。

网友K:
复位电路接错了,应该接到rst,你接到了3.0

网友L:
串口号要选择与所选用的单片机型号相同,而且在烧录检测单片机时,要将单片机断电后在重新上电,这样才能够检测到目标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