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定时器与按键控制灯闪烁程序思路

楼主(2022-11-21):
各位大佬,小白求解答
这个写完每隔一秒闪烁之后,是要通过检测按键按下来再设置一个定时器,并关掉原先的定时器,进而实现八个灯俩秒的闪烁,还是应该有别的思路,可以的话提过一个思路

网友A:
定时器不用关,就调用一个定时器,根据按键执行不同的操作

网友B:
解题:1--常规条件:定时间产生中断,1S 対 LED1 灯 取反一次  ;2--- 按键侦测,这里要以4S为判断条件,即每4S判断一次,是否按键按下, 同时如果有按下,再判断,按下次数。
大体思路如此,你再整理整理,可以画个流程图看看

网友C:
布置这个任务的老师语文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