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用8个LED灯计数实现0-255的显示(用二进制编码)的程序纠错

楼主(2022-11-21):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500ms

   unsigned    char  i,j,k

    _nop_();
    i=4;
  j=205;
  k=187;
  do

      do
    {
            while  (--k);
      }while(--j);
   }while(--i);

   void  main()

  for(a==0XFF;a<0;a--;)

  P2=a;
  Dealy500ms();
   }

楼主:
我是小白,这个是错的,可以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A:
 for(a==0XFF;a<0;a--;)==>a==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a==0XFF;aa==0XFF???

我是小白,学的也不是太懂

网友B:
void  main()

while(1)

  P2++;
  Dealy500m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小白,这个是错的,可以帮忙看一下吗

错误不是一点点,主要是错用中文符号以及其它错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5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4;
        j = 205;
        k = 18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
        while(1)
        {
                for(a=0xff;a>0;a--)
                {
                        P2=a;
                        Delay500ms();
                }
        }
}

网友D:
试试这样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void Delay500ms(){
        unsigned char i,j,k;

        _nop_();
        i=4;
        j=205;
        k=187;
        do{
                do{
                        while(--k);
                }while(--j);
        }while(--i);
}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a;
        Delay500ms();

        for(a=0xFF; a>0; a--){
                P2=a;
                Delay500ms();
        }
        while(1){
                ;
        }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错误不是一点点,主要是错用中文符号以及其它错漏。

兄弟,你好像丢掉了a=0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好像丢掉了a=0这种情况。

可以大胆怀疑,但要小心求证。赞赏你的质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