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单片机移植程序后不正常工作

楼主:
单片机上电后通过按键控制电机的正反转,IO口接收到信号,但不按照程序走,但是在上电前按住按键,程序就会跳转。比如程序中上电后,按Start_Pendal后,IO口接收到信号,但Youxianghou()函数并没有运行,还是在Ting();
在上电之前按住Start_Pendal,再上电才会运行Youxianghou()函数;如果上电前按住Pendal_Change和Start_Pendal,再上电就会运行Chushihua();
正常的上电按键,接收到信号但程序不正常运行。

网友A(2022-11-21):
怎么移值法

网友B:
把51的程序移植到STC32上了?

网友C:
你是不是没检测松开按键?

网友D:
一般都是配置问题

网友E:
只有这片面代码,也还没有硬件图,判断不到

网友F:
12系列的,图上是我写的,测试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有这片面代码,也还没有硬件图,判断不到

就特别简单的按键电路

网友F:
这几个信号口都是配置成双向口的

网友G:
你的软件代码信息量太少,真心不好看;但硬件电路确实有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