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19264F液晶屏模块,绘图方式跟12864不一样

楼主(2022-11-21):
有谁用过19264F液晶屏模块,绘图方式跟12864不一样。那位大侠有绘图函数借鉴一下。

网友A:
论坛里19264的帖子多的是

楼主:
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用画图的方式显示大字体了。为自己加油!

网友B:
绘图方式只与显示器的驱动ic有关系,有的时横向像素对应,有的是竖向对应。
与分辨率192还是128没有关系的。

网友C(2023-11-30):
// 反白功能打点函数: color=1 ,该点黑色(显示); color=0 ,该点白色(擦除);
// 任意指定坐标画点 ( 转换成字节操作 , 更改坐标位的原数据值 )
        void draw_point(uchar x,uchar y,uchar color)
        {
                uchar temp1,temp2;              // 读出 , 写入数据变量
                temp1=read_1byte(x,y);          // 读取坐标所在字节数据
                if(color)                       // 若要求该点为黑色 ( 画点、显示 )
                {
                        temp2 =0x00;                 // 赋初值  0000 0000
                        temp2|=(0x01<<(y%8));       // 根据所在行位置 , 将该字节对应位置 1
                        temp2 =(temp2|temp1);        // 修正原数据
                }
                else                            // 若要求该点为白色 ( 擦除 )
                {
                        temp2 = 0xff;                // 赋初值  1111 1111
                        temp2&=~(0x01<<(y%8));      // 根据所在行位置 , 将该字节对应位置 0
                        temp2 =(temp2|temp1);        // 修正原数据
                }
                write_1byte(x,y,temp2);          // 重新写入原坐标值的修正值
        }

网友D:
正如 rayin 所说, 关键看 驱动IC , 有的是 横向取点,有的是纵向取点, 有些还是有灰度的, 没办法确定。
不过市面上 一半  是 7565/7567 片子, 实在不知道IC  可以试试。

我这里有些同一型号的屏,其中有些是ST7571, 有些是 UC1617 ,  性能参数完全一样, 但驱动是天差地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