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51单片机开发,需要仿真器吗

楼主(2022-11-21):
你开发产品的时候,使用仿真器的频率高吗?

网友A:
我用STC8H1K08开发个控制器,用STC-ISP把芯片设置成仿真芯片,实在是太方便了。最大的好处有两点:
1、不用每次都下载了,省了一次点下载和按单片机电源开关的操作;
2、能直接看变量值。

网友B:
只要用到单片机几乎都需要仿真

网友C:
仿真会比较方便,不用每次去下载和烧入

网友D:
要是仿真,不用下载就能知道错误,比较方便

网友E:
对于C51 mcu,个人认为直接硬件调试,可以增强自身能力信心,仿真太多不如真实硬件来的更实在。尤其遇到AD转换功能,涉及外围电路影响,更需要直接硬件调试

网友F:
几乎每次都要仿真,不然怎么知道产品到底怎么样

网友G:
仿真作为一个重要的技能,它能大大的提高你的开发效率,能学自然是要学好
但也必需要通过直接的硬件来看程序的正确性
因为,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能仿真的,就算是能仿真的单片机,有很多的外围元件也是没有仿真模型的

网友H:
需要的哦,这个挺重要

网友I:
建议用STC8H8K64U,可以从STC官方要一个LINK线

网友J:
我用STC8H1K08开发个控制器,用STC-ISP把芯片设置成仿真芯片,实在是太方便了。最大的好处有两点: 1、不用每次都下载了,省了一次点下载和按单片机电源开关的操作; 2、能直接看变量值3 仿真会比较方便,不用每次去下载和烧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STC8H1K08开发个控制器,用STC-ISP把芯片设置成仿真芯片,实在是太方便了。最大的好处有两点: 1、不用 ...

能在keil中单步执行吗

网友A:
我现在就是STC8H仿真芯片+EC11编码器+4位数码管(是真实的硬件),写一个编码器控制的数码管菜单,长按、短按、旋转控制不同的功能。

网友K:
还是要仿真的吧,有些程序逻辑需要仿真才能验证

网友L:
实话说,小弟不才,STC的单片机,没用过仿真,都是直接下载来验证,某一个宝不是有自动下载的ISP吗?也不贵,Keil一个F7键就自动下载运行.也很方便快捷,自己设计的东西一般都有LED灯或者直接用串口反馈变量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实话说,小弟不才,STC的单片机,没用过仿真,都是直接下载来验证,某一个宝不是有自动下载的ISP吗?也不贵 ...

假如串口故障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实话说,小弟不才,STC的单片机,没用过仿真,都是直接下载来验证,某一个宝不是有自动下载的ISP吗?也不贵 ...

方便下载烧录不是目的,无非就是多按一下开关。仿真最主要的功能是看当输入值变化后,程序里的变量值是否正确,或者程序的执行是否和预想的一致,方便排错。

网友M:
不需要,用keil软件仿真调试就可以了。当然了,与硬件有关的没法软件仿真

网友N:
感觉C51的仿真没有三星的好,只是三星的变成IXYS的了,仿真器也买不到了,不过它的仿真和实际的是完全一致的,有51的时候就很少用直接软件仿真

网友O:
一个LED,一台示波器,你可以知道你想要运行情况!

网友P:
使用  STC8H8K64U, RMB1.9,  MCU自带硬件 USB直接下载, MCU自带硬件 USB直接 仿真,P3.0是USB的D-,P3.1是USB的D+

网友Q:
小项目玩玩,可以直接烧写验证,不需要仿真,譬如跑马灯之类的,稍微大点的项目,当需要查看某几个变量数据的变化情况时,用仿真器是非常方便的,再说,现在的仿真器价格也不贵。

网友R:
仿真软件 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