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尺

楼主(2022-11-21):
基于STC8H3K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尺子,测量距离1.3米内,搭载锂电池充放电升压和保护电路,使用一颗红色激光头指示测量方向。

可重复编程,程序源码(MIT协议)给出。

测量值直接显示,未使用滤波。

实际应用时发现超声波模块返回脉宽有接近30微秒的抖动(由逻辑分析仪验证,非单片机处理误差),相当于5毫米的距离误差,原因不明。

由于该误差较大,且除此抖动外显示值相对稳定,滤波对性能提升较小,故暂不对程序添加滤波功能。

激光头需用烙铁清理后安装到PCB缺口内并焊接(注意极性)。
超声波模块需焊接到板上,否则容易方向不稳。

相关资料

网友A:
能分享程序吗?
真有这么准确吗?
我用STC15F2K32试了两个Sr04模块,也就10-50厘米范围内还准确点。
过近,就是8、9厘米值,太远的话,测距数字跳动范围太大了。
搞不清楚程序故障、还是硬件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程序吗?
真有这么准确吗?
我用STC15F2K32试了两个Sr04模块,也就10-50厘米范围内还准确点。

多测几次后加权平均,数值波动就会小些。

网友C:
总感觉这个要是做成工具的话,超声波的发射和接收解算是需要好好琢磨的,不然就只能玩玩。

网友D:
因工作需要,之前用这个模块做过一个测液面深度的玩意,狭小空间不太适应

网友E:
好创意,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F(2023-11-13):
估计是发散太厉害了,影响回波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