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C语言文件是怎样划分的?为什么main.c中定义了一个变量其他文件无法使用?

楼主(2022-11-21):
本人新手 1 想弄清楚多个C文件是怎样划分的 2  为什么main.c中定义了一个变量  在其他的.c文件中无法使用该变量呢?

网友A:
一般以文件形式存放对应功能的驱动程序时,会创建 2 个文件,一个是.c 源文件,另一个是.h 头文件。

源文件通常存放的是外设的驱动程序,比如按键检测函数;而头文件通常用来存放管脚定义、变量声明、函数声明等。

要想变量被其他的函数引用,要在一个.h头文件中定义这个变量,其他要用到变量的.c文件包含这个头文件。

网友B:
看看书,什么是全局变量,什么是局部变量!

网友C:
一个是局部变量一个是全局变量

网友C:
全局变量就是整合文件中都可以用,局部变量就是单个函数内可以用

网友D:
看看书,C语言在多文件中如何声明外部变量

网友E:
一、C文件的划分一般按功能模块来分;
二、在一个C文件定义一个变量,想要在其它C文件中使用,我用过以下两种方法:
1、如果在c1.c中定义char a;
如果想在c2.c中使用,需要加上"extern char a;"
如果想在c3.c中使用,需要加上"extern char a;"
..........
2、如果在c1.c中定义char a;  那么在c1.h中写上"extern char a;",
如果想在c2.c中使用,需要加上include "c1.h"
如果想在c3.c中使用,需要加上include "c1.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