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规格书哪里可以知道开关电源IC能做多大功率,外置MOS

楼主(2022-11-21):
看规格书哪里可以知道开关电源IC能做多大功率,外置MOS。

网友A:
典型应用原理图中,外围电路不是有个N-MOS管

网友B:
能做多大功率,主要取决于变压器,功率管。跟控制IC关系不是很大。就算你的功率管很难驱动,也通过外加驱动级扩充驱动能力。所以控制IC一般不写能做多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做多大功率,主要取决于变压器,功率管。跟控制IC关系不是很大。就算你的功率管很难驱动,也通过外加驱动 ...

这个是反激的,就算我做200W的变压器,功率管也找200W的功率管,他也做不了200W吧,用什么方法判断它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