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写的温度报警器程序,下载到板子上功能是正常的,用Protues仿真不了

楼主(2022-11-22):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T_MAX 25 // 最大温度限定值
#define T_MIN 22 // 最小温度限定值

sbit BUZZ = P1^6;
//_nop_()函数所在头文件

/*----------------音乐函数申明------------------------------*/
void InitBuzz();
bit isBuzz = 0; //蜂鸣器是否在响

/*----------------温度传感器申明----------------------------*/
bit Start18B20();                        //初始化DS18B20
bit Get18B20Temp(int *temp);//读取温度
bit isGetTemp = 0;                   //是否在获取温度

/*----------------LCD1602显示模块申明------------------------*/
void InitLcd1602();                        //LCD1602初始化函数
void display();                        //显示控制模块

/*-------------------LCD1602显示缓存-------------------------*/
//LCD1602函数调用申明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strbuff[4];//格式:“25°C”
unsigned char code waringStrHot[] = "      Hot!      ";//报警显示文字
unsigned char code waringStrCol[] = "      Cold!     ";//报警显示文字
unsigned char code striswaring[] = "            ";//取消报警显示文字

/*----------------------其他全局变量-------------------------*/
int Temp = 0;                //读取到的当前温度值(16bit二进制)
int intT;                        //温度值的整数和小数部分
bit iswaring = 0;        //是否报警标志位

void main()
{
//        int n = 0;
//        char s[1];
        bit isReay = 0;
        bit sta;                                //是否成功读取标志
        unsigned int cnt = 0;        //检测标志,主要用于控制检测温度的频率

        InitBuzz();                                        //蜂鸣器初始化
        Start18B20();                        //启动DS18B20
  InitLcd1602();              //初始化LCD1602液晶模块

        while(1)
{
                if(isReay == 0)
                {
                        cnt++;
                }

                if((cnt>28000&&isBuzz == 0)||(cnt>14000&&isBuzz == 1))                                 //大约0.8s(仿真得到) DS18B20最多750ms转化好
                {
                        cnt = 0;
                        isReay = 1;
                }

                if(isReay == 1 && isBuzz == 0)
                {
//                        n++;
//                        s[0] = n+'0';
//                        LcdShowStr(0, 0,s, 1);
                        isGetTemp = 1;
                        sta = Get18B20Temp(&Temp);        //读取当前温度
                        isGetTemp = 0;
                        if (sta)                                        //读取成功时,刷新当前温度显示
                        {
                                intT = Temp >> 4;                //分离出温度值整数部分
                        }
                        Start18B20();                                        //重新启动下一次转换

                        if(intT > T_MAX || intT < T_MIN)
                        {
                                iswaring = 1;
                        }else{
                                iswaring = 0;
                        }

                        isReay = 0;
                }

                display();//显示
        }
}

/*-----------------------以下是LCD1602显示驱动------------------*/
//定义LCD1602显示相关的IO接口
#define LCD1602_DB  P0
sbit LCD1602_RS = P1^0;
sbit LCD1602_RW = P1^1;
sbit LCD1602_E  = P1^5;

//显示控制模块
void display()
{
        static int intTb;        //温度值的整数部分备份
        static bit isBuzzb;

        if(isBuzzb != isBuzz)
        {
                if(isBuzz == 0 && iswaring == 1)
                {
                        if(intT > T_MAX)
                        {
                                LcdShowStr(0,1,waringStrHot,16);
                        }else{
                                LcdShowStr(0,1,waringStrCol,16);
                        }

                }else{
                        LcdShowStr(0,1,striswaring,11);
                }
                isBuzzb = isBuzz;
        }

        if(intTb != intT)//如果有变化
        {
                /*备份当前值*/
                intTb = intT;

                if((intT/10) == 0)strbuff[0] = ' ';else strbuff[0] = ((intT/10)%10)+0x30;//十位
                strbuff[1] = ((intT/1)%10)+0x30;//个位

                LcdShowStr(6,0,strbuff,4);        //显示,初始位置随意,只要能显示完整就好
        }
}

//等待液晶准备好
void LcdWait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 = 1;      //使能LCD1602
        sta = LCD1602_DB;   //读取状态字
        LCD1602_E = 0;      //避免干扰其他器件
    } while (sta & 0x80);   //第七位等于1表示液晶正忙,重复检测直到第七位等于0为止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命令,cmd为待写入命令值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数据,dat为待写入数据值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设置显示RAM起始地址,亦即光标位置,(x,y)对应屏幕上的字符的坐标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 (y == 0)                          //由输入的屏幕坐标计算显示RAM的地址
        addr = 0x00 + x;        //第一行字符地址从0x00起始
    else
        addr = 0x40 + x;        //第二行字符地址从0x40起始
    LcdWriteCmd(addr | 0x80);        //设置RAM地址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x,y)-对应屏幕上的起始坐标,
//str-字符串指针,len-需显示的字符长度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len)
{
    LcdSetCursor(x, y);   //设置起始地址
    while (len--)         //连续写入len个字符数据
    {
        LcdWriteDat(*str++);  //先取str指向的数据,然后str自加1
    }
}

void InitLcd1602()//初始化1602液晶
{
        strbuff[2] = 0XDF;
        strbuff[3] = 'C';

    LcdWrite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WriteCmd(0x0C);  //显示器开,光标关闭
    LcdWriteCmd(0x06);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LcdWriteCmd(0x01);  //清屏
}

/*-----------------------以下是温度传感器驱动------------------*/
//DS18B20通信引脚
sbit IO_18B20 = P3^2;
void DelayX10us(unsigned char t)
{
    do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while (--t);
    /*_nop_()函数在12M晶振中延迟1us,为什么这里是8个_nop_()
        因为while和--t也是需要时间的,这里不一定是准确的10us/循环
        只是大致的时间*/
}
bit Get18B20Ack() //DS18B20存在检测函数
{
        bit ack;

        EA = 0;                                //关中断
        IO_18B20 = 0;                //拉低引脚
        DelayX10us(50);                //延时500us(480us - 960us)
        IO_18B20 = 1;                //释放总线
        DelayX10us(6);                //延时60us(15us - 60us)
        ack = IO_18B20;                //读取响应(60us - 240us)
        while(!IO_18B20);        //等待DS18B20释放总线 (60us - 240us)
        EA = 1;                                //取消关中断

        return ack;                        //返回是否存在 (0:存在 1:不存在)
}

void  Write18B20(unsigned char dat) //写DS18B20
{
        unsigned char mask;                        //临时变量定义
        EA = 0;                                                //关中断
        for(mask=0x01; mask!= 0; mask<<=1)        //循环发送单个bit位
        {
                IO_18B20 = 0;                        //拉低(请求读写操作)
                _nop_();                                //延时(1us < time <= 15us)
                _nop_();
                if((mask&dat) == 0)                //按位读取dat
                        IO_18B20 = 0;                //本位是0,拉低
                else
                        IO_18B20 = 1;                //本位是1,拉高
                        //上面这个操作DS18B20读取(最小时间 0us<time<15us,
                        //典型时间 15us,最大时间45us)
                DelayX10us(6);                        //等待60us(足够DS18B20读取)
                IO_18B20 = 1;                        //释放总线
        }
        EA = 1;                                                //取消关中断
}

unsigned char Read18B20()                //读DS18B20
{
        unsigned char dat;                        //数据缓存变量
        unsigned char mask;                        //临时变量

        EA = 0;                                                //关中断
        for(mask=0x01; mask!=0; mask<<=1)//同上循环按位操作
        {
                IO_18B20 = 0;                        //读写请求
                _nop_();                                //等待(1us < time < 15us)
                _nop_();
                IO_18B20 = 1;                        //初始化读操作
                _nop_();                                //等待DS18B20输出
                _nop_();
                if(!IO_18B20)                        //读
                        dat &= ~mask;                //“0”
                else
                        dat |= mask;                //“1”
                DelayX10us(6);                        //等待DS18B20释放总线
        }
        EA = 1;                                                //取消关中断

        return dat;                                        //返回数据
}

bit Start18B20()                //初始化DS18B20
{
        bit ack;                        //存在标志

        ack = Get18B20Ack();//检测存在
        if(ack == 0)                //存在
        {                                        //写命令使工作
                Write18B20(0xCC);         //跳过ROM检测
                Write18B20(0x44);        //启动温度转换
        }
        return ~ack;                //返回是否成功(1是,0否)
}

bit Get18B20Temp(int *temp)        //获取DS18B20温度存于temp
{
        bit ack;                                //存在标志
        unsigned char LSB, MSB;        //数据低/高位

        ack = Get18B20Ack();        //检测存在
        if(ack == 0)                        //存在
        {                                                //写指令
                Write18B20(0xCC);        //跳过ROM检测
                Write18B20(0xBE);        //读寄存器
                LSB = Read18B20();        //读低位
                MSB = Read18B20();        //读高位
                *temp = ((int)MSB<<8) + LSB;        //合并
        }
        return ~ack;                        //返回结果(1成功,0失败)
}

//下面是蜂鸣器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r;
        TH0 = 0x00;
        TL0 = 0x00;
        timer++;
        if(iswaring)
        {
                if(timer>3000)
                {
                        isBuzz = 1;

                        if(timer%5==1)
                        {
                                BUZZ = ~BUZZ;
                        }

                        if(timer>6000)
                        {
                                timer = 0;
                        }
                }else{
                        isBuzz = 0;
                }
        }else{
                isBuzz = 0;
        }
}

void InitBuzz()
{
        TMOD = 0x02;
        TR0 = 1;
        ET0 = 1;
}

网友A:
部份版本的Protues LCD1602仿真不支援查忙 于是你的程序在while (sta & 0x80);中死循环了

网友B:
Protues仿真对程序要求更严谨,也就是说在实物上通过的代码,在Protues上仿真不一定能过;在Protues上仿真能过,电路一样的情况下,在实物板上基本都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