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LCD1602+DS18B20温度报警器Proteus仿真图代码

楼主(2022-11-22):
需要的可以自行下载(包括原理图文件)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Buzzer.h"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float T;
unsigned flag=0;     //转换上下限温度设置

main()
{
    int high=37,high1=37,low=0,low1=0;//警告温度上下限,不能用unsigned
        LCD_Init();                                   //lcd初始化
        DS18B20_ConvertT();               //转换温度
        delay(3000);               //等待转换

        while(1)
        {
//===================非警告状态显示字符串、数字提示==============================
     LCD_ShowString(2,10,"'C");
         LCD_ShowString(1,1,"high");
         LCD_ShowString(1,9,"low");
         LCD_ShowString(2,1,"Temp");
         LCD_ShowNum(1,6,high1,2);
         LCD_ShowNum(1,13,low1,2);
         delay(400);

//==================报警温度上下限设置==============================

                if(K1==0){delay(200);if(K1==0)flag++;}//上下限设置转换

                if(flag%2==0)                                                  //上限设置
                {
                if(K2==0){delay(400);if(K2==0)high++;}
                if(K3==0){delay(400);if(K3==0)high--;}
            }
                if(flag%2!=0)                                                  //下限设置
                {
                if(K2==0){delay(400);if(K2==0)low++;}
                if(K3==0){delay(400);if(K3==0)low--;}
            }

//=================零下温度处理=====================================
                if(high<0){high1=-high;LCD_ShowChar(1,5,'-');}
          else high1=high;
                if(low<0){low1=-low;LCD_ShowChar(1,12,'-');}
          else low1=low;

//===================判断报警======================================
                while(DS18B20_ReadT()<(float)low||DS18B20_ReadT()>(float)high)
                {
                        DS18B20_ConvertT();        //转换温度,保证温度回归正常值后跳出报警
                        Buzzer_Time(200);
                        LCD_ShowString(2,3,"warning!!!");
                        delay(400);
                        LCD_WriteCommand(0x01);//清屏,一定要清屏
                }

            while(DS18B20_ReadT()<low||DS18B20_ReadT()>high)
                {
                        DS18B20_ConvertT();        //转换温度,保证温度回归正常值后跳出报警
                        Buzzer_Time(200);
                        LCD_ShowString(2,3,"warning!!!");
                        delay(400);
                        LCD_WriteCommand(0x01);//清屏,一定要清屏
                }

//=====================显示温度====================================

                DS18B20_ConvertT();        //转换温度
                T=DS18B20_ReadT();        //读取温度
                delay(100);          //等待转换,不能删除

                if(T<0)                                //如果温度小于0
                {
                        LCD_ShowChar(2,5,'-');        //显示负号
                        T=-T;                        //将温度变为正数
                }
                else                                //如果温度大于等于0
                {
                        LCD_ShowChar(2,5,' ');        //显示正号
                }

                LCD_ShowNum(2,6,T,2);                //显示温度整数部分
                LCD_ShowChar(2,8,'.');                //显示小数点
                LCD_ShowNum(2,9,(unsigned long)(T*10)%10,1);//显示温度小数部分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2023-04-10):
18b20和1602的结合。值得学习

网友B(2024-06-18):
求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