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stm32与ov7670上位机交互程序

楼主(2022-11-22):
使用正点原子的stm32 Mini板实现  ov7670与电脑上位机进行通讯。
从而实现电脑上位机上看到ov7670的传输图片,然后进行其他的算法处理。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 "exti.h"
#include "timer.h"

int freq_mul = 15;
extern u8 ov_sta;
extern u32 ov_frame;
u8 CanSend = 0;

void pixels()
{
        u16 count = 0;
        u16 color;
        __asm
        {
                mov  r6, #320
                mov  r7, #240
                mul  r7, r6
                mov  r3, 0
                mov  r5, 1
                mov  r1, #0x0c00
                movt r1, #0x4001
                mov  r2, #0x0184
                movt r2, #0x4221
                mov  r8, #0x1010
                movt r8, #0x4001
                mov  r9,  #0x88888888
                mov  r10, #0x33333333
                mov  r11, #0x100
                mov  r12, #0x200
                mov  r0, #0x280
                mov  r6, 0
                again:
                str  r9, [r1]                   //GPIOB->CRL=0X88888888;
                str  r3, [r2]                   // OV7670->RCK = 0;
                ldrb r4, [r1, 0x8]              // r4 = GPIOB->IDR;
                str  r5, [r2]                   // OV7670->RCK = 1;
                str  r3, [r2]                   // OV7670->RCK = 0;
                ldrb r6, [r1, 0x8]              // r6 = GPIOB->IDR;
                str  r5, [r2]                   // OV7670->RCK = 1;
                str  r10, [r1]                  //GPIOB->CRL=0X33333333;
                add  r6, r4, LSL #8             // r6+=(r4<<8)
                mov color,r6
        }

        USART1->DR = color>>8;
        while((USART1->SR&0X40)==0);
        USART1->DR = (color&0x00ff);
        while((USART1->SR&0X40)==0);        //发送数据
//        if(count < 320) count++;
//        else
//        {
//                count = 0;
//                printf("\r\n");
//        }
        __asm
        {
                mov  r6,color
                str  r11, [r8]                  // LCD_RS_SET
                str  r12, [r8, 4]               // LCD_CS_CLR
                str  r6, [r1, 0xc]              // GPIOB->ODR = data
                mov  r4, #0x080
                str  r4, [r8, 4]                // LCD_WR_CLR
                str  r0, [r8]                   // LCD_WR_SET, LCD_CS_SET
                sub  r7, r7, 1                  // count down
                cmp  r7, r3
                bne  again;
        }
}

void camera_refresh(void)
{

        if(ov_sta >= 0)
        {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LCD_SetCursor(0x00,0x0000);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OV7670_CS=0;
                OV7670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670_RCK=0;
                OV7670_RCK=1;
                OV7670_RCK=0;
                OV7670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OV7670_RCK=1;

                pixels();
                OV7670_CS=1;
                OV7670_RCK=0;
                OV7670_RCK=1;
                EXTI->PR=1<<15;                         //清除LINE8上的中断标志位
                ov_sta=0;                                            //开始下一次采集
                ov_frame++;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
}
int main(void)
{
        u8 i;

        Stm32_Clock_Init(freq_mul);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345600 * 9 / freq_mul);//串口初始化为960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0,0,200,200,16,"OV7670 Init...");
        while(OV7670_Init())                //初始化OV7670
        {
                LCD_ShowString(0,0,200,200,16,"OV767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60,150,239,16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0,0,200,200,16,"OV7670 Init OK");
        delay_ms(1500);
        TIM3_Int_Init(10000,7199);                        //TIM3,10Khz计数频率,1秒钟中断
        EXTI15_Init();                                                //使能定时器捕获
        OV7670_Window_Set(10,174,240,320);        //设置窗口
        OV7670_CS=0;

        while(1)
        {
        while(!CanSend)
        {
            delay_ms(100);
            LCD_ShowString(0,0,200,200,16,"Pleas send 0x00 to me");
        }
//                printf("new pic\r\n");
                camera_refresh();                    //更新显示
//                printf("end pic\r\n");

        CanSend = 0;

                if(i!=ov_frame)                            //DS0闪烁.
                {
                        i=ov_frame;
                        LED0=!LED0;
                }
        }
}

下载(此代码年代久远,采用的老版本的库和老版本Keil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