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DIY自制吹锡器

楼主:
以前都用吸锡器,近来看到某一个宝有吹锡器,这种吹锡器不知道好用不好用。
这款吸锡器结构简单,应该可以自制,哪位喜欢DIY的朋友弄过,请说说点制作和使用的感受,网上应该有原材料可购吧?

网友A(2022-11-22):
吹灰尘气囊加个吸锡器的嘴,江湖人称无用

网友B:
高度污染,吹出的锡球一不小心反弹到电路板上,上电即短路

网友C:
估计只能搞通孔吧。他广告不是说了配合吸锡器效果更好,所以只是吸锡器的补充而已。

网友D:
别被忽悠了,想完美的拆焊多引脚的元器件非得是热风/火焰枪不可尤其是贴片封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估计只能搞通孔吧。他广告不是说了配合吸锡器效果更好,所以只是吸锡器的补充而已。

没错,我也觉得通孔比较好,通孔这活我是经常的事,所以想知道这玩样是否可以信任。

网友F:
这个还用买,我都是用个圆珠笔杆用嘴吹的,全程人脑控制。还能锻炼肺活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用买,我都是用个圆珠笔杆用嘴吹的,全程人脑控制。还能锻炼肺活量

厉害!

网友G:
通孔,电烙铁融锡后用牙签捅一下即可。
焊盘连锡,用牙签挑开。
牙签还是可以的,你们可以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通孔,电烙铁融锡后用牙签捅一下即可。
焊盘连锡,用牙签挑开。
牙签还是可以的,你们可以试试。

也是一直牙签捅吹得也有,容易把稀缺零件吹飞(不稀缺的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