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压电流都高的MOS的额定功率反而小?

楼主(2022-11-22):
关于MOS管的疑问

网友A:
这个跟管芯和封装有关了,也就是管芯(结温)到外壳的热阻。热阻小,允许的耗散就大些。功率管又不是拿来发热用的,只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就好了。

网友B:
这个不是额定功率,是耗散功率。这个跟散热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C:
上面那个导通电阻30mΩ,下面那个导通电阻40mΩ,Ids一样的话,肯定是下面那个发热功率大啊!
你又不做暖宝宝,肯定选择相同条件下,发热功率小的MOS啊。
应用的时候,还要看MOS的热阻(¥允许的话,尽量选小的),还要看使用散热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