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 程序问题请教

楼主(2022-11-22):
请教各位我用串口助手给变频器发送 01 06 20 00 00 16 03 C4 数据变频器可以运行 然后我用单片机给发送变频器不运行是什么原因
变频器设置是
地址 01  9600 8N2
单片机程序如下请路过的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sbit run=P3^2;
sbit sotp=P3^3;

uchar flag,a,i,dat;
uchar sz[]={0x01, 0x06, 0x20, 0x00, 0x00, 0x16, 0x03, 0xc4,};

/*******************************************************************************
* 函 数 名       : 初始化串口
* 函数功能                   : 设置串口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csh()
{
        SCON=0X50;
        TMOD=0X21;
        PCON=0X00;                        //波特率不加倍
        TH1=0XF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url=mailto:9600@11.0592MHz]9600@11.0592MHz[/url]
        TL1=0XFd;
        TR1=1;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开串口中断

}
void uort_tx_byte(uchar str)//发送一个字节
{

        SBUF=str;
        while(TI==0);
        TI=0;
}
void main(void)
{

  uchar i=0;
  csh();         //初始化串口

  while(1)
  {

        if(run==0)
                 {
                ys(10);
                        if(run==0)
                        {
                                 while(!run);
                                 for(i=0;i<8;i++)
                                         { uort_tx_byte(sz[i]); }

                        }
                }

  }
}

网友A:
有用串口助手看过单片机发送的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串口助手看过单片机发送的数据吗?

看过,串口助手收到的数据没问,但是就是变频器不动作,不知道会不会是停止位的问题,不知道单片机的停止位怎么设置,是要用程序实现呢还是要设置那个寄存器,望指教

网友B:
串口是232还是TTL

网友C: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3_2=P3^2;  void delay() {         uchar i,j;         for(i=0;i<40;i++)         for(j=0;j<250;j++);  }     void main()  {          SCON=0X40;          PCON=0X80;          TMOD=0X20;          TH1=0XFA;          TR1=1;          while(1)          {                  dg: while(P3_2==1);                  delay();                  if(P3_2) goto dg;                  SBUF=0X01;                  while(T1==0);          }  }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过,串口助手收到的数据没问,但是就是变频器不动作,不知道会不会是停止位的问题,不知道单片机的停止 ...

8N2的话,单片机要设置成9位数据模式,TB8固定为1和本身的停止位合计成2个停止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8N2的话,单片机要设置成9位数据模式,TB8固定为1和本身的停止位合计成2个停止位

感谢老师指导,吧TB8=1;加上就好了,感谢,修改后入下
void main(void)
{

  uchar i=0;
  csh();         //初始化串口

  while(1)
  {

        if(run==0)
                 {
                ys(10);
                        if(run==0)
                        {
                                 while(!run);
                                 for(i=0;i<8;i++)
                                         { uort_tx_byte(sz); }

                        }
                                                TB8=1;
                }

  }
}

楼主:
感谢,串口是单片机转485的,已经解决了,吧tb8=1;加上就好了

网友E:
应该是串口助手设置不对,请确认COM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8N2的话,单片机要设置成9位数据模式,TB8固定为1和本身的停止位合计成2个停止位

这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