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给我解释一下这个仿真电路的原理,看不太懂啊

楼主(2022-11-22):
(图片)

网友A:
很简单的,声控继电器,有一个应该是光敏电阻吧,有光照(白天)无动作,无光照(黑夜)则有声音,继电器就会接通。

网友B:
如果只是 6V 低压电路还可以再精减优化

网友C:
从电路分析可知,有光时光敏变小都会使三极管截止后级也截止因此白天不工作即天暗开始工作,有声音时三极管工作交流信号可使得后级导通对电容器充电延时,电路图中PNP三极管接的二极管可不用因为三极管回路基本无影响电容器放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声控继电器,有一个应该是光敏电阻吧,有光照(白天)无动作,无光照(黑夜)则有声音,继电器就 ...

这个是正解,光是主控,声是副控。点亮后,C2起延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