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实现单片机串口一直刷新显示电压 求意见或者方法

楼主(2022-11-22):
能用数码管和LCD1602显示实时电压,要传到电脑显示电压波形(最终目的),但是我现在连串口助手都不能刷新实时电压,各位大佬能不能给一点意见或者方法,感激不尽!!!

网友A:
单片机间隔一定时间通过串口 发送电压数据,,,然后电脑接收即可。。。。
只要单片机串口配置正确,电脑上软件中端口和波特率配置正确,并且数据连线正常,即可正常通讯。
通过你的一两句话,不能知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感谢回复,传递的值怎么画电压波形,我现在就是串口显示出 V = 0000,而且只显示一次,要断电就又能显示一次,,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搞定

网友B:
1.你先确认你的电压在单片机上能够计算正确;
2.配置一个串口发送,比如printf重定向串口,然后将电压发送到串口助手;
3.如果你要提取电压值,要么提取固定位数,要么自己定一个协议,自己定协议可以加入帧头帧尾,甚至校验码。

网友C:
在网上看到过,好像是某些电脑示波器可以,有一个叫匿名的软件可以,但我调试了好久,都不行,不知道是代码不对还是什么其它原因
MiniBalance
这个软件可以,是一个调节PID用的,它可以的
可以以不同颜色显示不同通道的数据,并通过波形的方式显示出来,在PID调节中有很大的用处,当然,显示电压只是其中的一个功能之一
资料里面有STM32的例程,改成51的话,你要改一下串口相关程序
我这个是显示ma的电流值,大概就是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网上看到过,好像是某些电脑示波器可以,有一个叫匿名的软件可以,但我调试了好久,都不行,不知道是代码不对 ...

感谢,我试试电脑示波器

网友D:
这是一个心电图上位机显示软件,采用网络传输数据;
心电图显示,也是通过采集电压实现的。

网友E:
楼主可以去STC公司官网 下载示波器方案,简单稳定的显示波形,有用480x320 TFT液晶屏的显示,也有传到电脑的显示。

网友F:
1.你先确认你的电压在单片机上能够计算正确; 2.配置一个串口发送,比如printf重定向串口,然后将电压发送到串口助手; 3.如果你要提取电压值,要么提取固定位数,要么自己定一个协议,自己定协议可以加入帧头帧尾,甚至校验码。.你先确认你的电压在单片机上能够计算正确; 2.配置一个串口发送,比如printf重定向串口,然后将电压发送到串口助手; 3.如果你要提取电压值,要么提取固定位数,要么自己定一个协议,自己定协议可以加入帧头帧尾,甚至校验码。

网友G:
电压用ADC 检测,定时触发,然后把ADC读取到的值,经过算法后给到USART的SR位,发送出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心电图上位机显示软件,采用网络传输数据;
心电图显示,也是通过采集电压实现的。

我感觉这个不错

网友H:
serial_port_plotter你值得拥有
只要在程序中用printf输出数据就可以画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