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5原理图导入PCB时遇到问题

楼主(2022-11-22):
做一块stm32f103rc开发板时,遇到一个问题,现象是,1、stm32f103rc 原理图是分成 Part A ,Part B,两部分画的,2、导入PCB 时,Part A 的网络导入到了 LQFP64 10x10_N 的封装,对应的管脚上;但 Part B 却不能导入到 LQFP64 10x10_N 对应的管脚上。
不知到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问题解决。
1、这次做PCB板,是在过去的工程上改的原理图,按说更新到PCB(原工程中的PCB)不应该出问题,但不知道为什么,始终出现 Part B,全部引脚的网络,导入不到PCB中,原工程没有这种现象,拆腾了半天多,始终如此。
2、最后,只好把原工程的 PCB 删除,重新建一 PCB, 再从 原理图导入到PCB,就正常了。具体为什么,我也搞不清楚。
3、按说,原理图更新,应该可以更新到PCB.
4、为避免高手,浪费时间,特此,将处理方法反馈上来。

网友A:
PART B没设置封装吧